求教,反面吊机学不会。

楼主(2014-05-07):
高手来救救我吧,20条浆快用完了,反面吊机怎么那么难啊?只会3面,反面45度也差不多,但是完全反面就无法稳住了,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别用XXD桨 不然多少都不够。 反面米啥秘诀,就是舵面反应,把思维锻炼到反面咯。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XXD桨 不然多少都不够。 反面米啥秘诀,就是舵面反应,把思维锻炼到反面咯。模拟器吧

模拟器也一样,完全吊不住,模拟器还更难看清飞机,怎么学都学不会,别人说反面比正面难几倍,不知道是不是我只能到这个水平了。

网友B:
先通过模拟器,再用好吊的机实飞,就算模拟器里可以了,实际飞行中环境尤其是心理影响很大,信心很重要,但得以不断提高熟练度为基础,过了技术关和心理关就能做到了,反面吊机你看机头往哪边倾斜你的方向杆就往哪边打,水平舵杆是机头向外就推,向里就拉,时间长了条件反射建立了就好了,同时在练习中也会找到最适合你自己思维模式的操纵方法,总而言之,无他,唯手熟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通过模拟器,再用好吊的机实飞,就算模拟器里可以了,实际飞行中环境尤其是心理影响很大,信心很重要,但 ...

没有什么直接的方法,只能靠感觉?心理压力倒是没有EPP耐摔,桨不值钱,只是反向时会错舵,最主要的是舵量控制不像正面吊机,打舵不是太小就是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直接的方法,只能靠感觉?心理压力倒是没有EPP耐摔,桨不值钱,只是反向时会错舵,最主要的是舵 ...

先别用真机,模拟器,模拟器,万能的模拟器,用G4练,等你模拟器里行了离实际会也就不远了。再就有平常多练慢倒飞培养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用真机,模拟器,模拟器,万能的模拟器,用G4练,等你模拟器里行了离实际会也就不远了。

看来只能靠时间磨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靠时间磨合了

恩,得花些时间练习,我刚练时也是这样子,随着练习时间加长自然就会正、反吊机再进级成扭力滚,然后就是蛇滚等3D动作了,我常用G4里,选择飞机第二栏(RealFlight G3 Expansion Pack 1)里的FlatOut Flatana这个飞机练,这个练熟了飞其它的无压力,

再简单的就是它下面有一个象水星的机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得花些时间练习,我刚练时也是这样子,随着练习时间加长自然就会正、反吊机再进级成扭力滚,然后就 ...

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客气了,一块交流,共同提高,祝你早日练成九阳神功

网友:
模拟器...我是会了反面忘正面,还是条件反射不够, 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