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甲醇 轻木油机试飞

楼主(2014-05-07):
此飞机由Mr sheng 制作、试飞。本人只负责摄像。广角固定焦距运动型摄像机,效果一般。
据说采用2X元的轻木套材精心制作而成。全机透明胶带蒙皮。
装配15级甲醇发动机

网友A:
如此便宜的套材?麻烦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此便宜的套材?麻烦给个链接呗?

我来问问看Mr sheng本人 ,据说寄来时就一堆木片 。

网友B:
翼端斜木块是否装反了?

网友:
同求链接,大家一起做

网友:
这个飞机都飞的看不见了,这还咋遥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翼端斜木块是否装反了?

没有装反

网友B:
这是典型的霍纳翼尖形状。朝上才对。

网友C:
应该是这个,自己去度娘搜索去: P3A特技模型飞机 拼装飞机 木质航模 滑翔机固定翼航模飞机
买一个2X元的手掷模型,就可以2X元买一个15级的,反正要花5X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个,自己去度娘搜索去: P3A特技模型飞机 拼装飞机 木质航模 滑翔机固定翼航模飞机
买一个2X元的 ...

对的,就是这家。

网友D:
那你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就得按你那个普及版教材的方法装,三脚猫的气动理论不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典型的霍纳翼尖形状。朝上才对。

那个,只是简化的安装减轻重量整下流罢了,你见到的是对的很严谨,赞!
你也看看我的贴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2#pid12605671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只是简化的安装减轻重量整下流罢了,你见到的是对的很严谨,赞!
你也看看我的贴啦 http://bbs.5i ...

不光是整流,还起到延长等效机翼的作用。
如果朝下装,延长作用的同时,翼尖涡流还会增加向下的压力,等于增加了机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就得按你那个普及版教材的方法装,三脚猫的气动理论不算。

http://www.zenithair.com/stolch801/design/design.html

一般在翼尖处会有翼尖涡流。

无论是方形翼尖还是圆形翼尖,涡流中心都与翼尖中心重合。
当采用上反或下反翼尖时,涡流中心被进一步向外延伸。但是向下的翼尖会受到涡流向下压力,相当于增加了飞机重量。向上的翼尖受不到翼尖涡流的向下压力,且获得了等效机翼的延长。

网友:
霍纳翼尖延长翼展和克服翼尖涡流的影响。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你注意看塞斯纳182的翼尖,那个就是下卷的,至于你说的那个向下的压力,在这种场合是否有影响还有争议,因为本身机翼下方就是高压区。还有一点就是飞机设计也是讲究一些个人习惯和艺术美感的,有时候不一定全部按照不是很精确的理论数据来设计。比如像十字军 棍身机那种东西,练手飞飞尚可,飞的多了,总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单纯能飞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