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请教

楼主(2014-05-07):
图中下面的螺丝是正常的6MM螺丝,上面的螺丝也是6MM的,但螺距较大也较深,不知功这种螺纹的丝锥叫什么?

网友A:
这个是三脚架云台夹板固定螺丝,1/4-20英制螺纹,一英寸20牙。就找1/4的丝锥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大一点的,3/8-16的,都是脚架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脚架云台夹板固定螺丝,1/4-20英制螺纹,一英寸20牙。就找1/4的丝锥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大一点的 ...

很祥细,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祥细,谢谢,我去找找看.

如果是相机底座/三脚架云台/夹板的固定螺丝,应该是美制螺纹,有1/4-20和3/8-16两种规格。
美制螺纹也称统一螺纹,英制螺纹也叫惠氏螺纹。
美制与英制的标称尺寸是一样的,其最大区别是螺纹角,美制是60度而英制是55度。

网友B:
美制螺纹的后缀UNC代表粗牙,相机底板与三脚架用的是粗牙,UNF是细牙。
英制螺纹的后缀BSW是粗牙,BSF是细牙。

如果紧固深度很浅,如1cm之内,美制与英制混用问题不大,如坚固深度很深,不要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制螺纹的后缀UNC代表粗牙,相机底板与三脚架用的是粗牙,UNF是细牙。
英制螺纹的后缀BSW是粗牙,BSF是细 ...

谢谢,我这个螺丝是相机架的螺丝,应该是1/4-20.反正我已经把1/4-20和3/8-16两种规格的丝锥都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制螺纹的后缀UNC代表粗牙,相机底板与三脚架用的是粗牙,UNF是细牙。
英制螺纹的后缀BSW是粗牙,BSF是细 ...

英美制螺絲螺母不要混用,因為牙形牙距不合,不僅出入困難,螺絲螺母的接合不佳,連接難以準直穩固,也會磨損得很怏。得不償失。

网友:
有用,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