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们 这个O艇要怎么配动力

楼主(2014-05-07):
小弟第一次做船 让各位见笑了  材料是4MM的PVC 尺寸是54CM乘14CM 重量没秤 大概估计了一下在500G以上 上图各位大师给看看 动力如何配置
小弟我是纯粹的新手  新到不能再新了 拜托

楼主:
好吧  我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难道我人品问题?只看见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人品问题?只看见一张图~~~

好吧 是我的人品问题重新发图

楼主:
好吧 大师们都在忙啊 有需要图纸的可以送你们

网友:
我要图纸呀

网友:
O艇蛮漂亮的,求图纸,1247065561@qq.com   谢谢。

楼主:
图纸以发QQ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O艇蛮漂亮的,求图纸,   谢谢。

图纸已发

网友:
这个PVC是咋弄

网友C:
pvc材料。。。2850左右大小的电机。如果想看船散架,可以上更暴力的

楼主:
我用手工切的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机器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材料。。。2850左右大小的电机。如果想看船散架,可以上更暴力的

不会这么脆弱吧?PVC是4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脆弱吧?PVC是4MM的

楼主极富冒险精神。装个3674,然后记得发视频

网友:
求图纸13366395623@qq.com   pvc板不好切吧,我买的巴尔沙轻木板做过o艇

网友:
求图纸:27364708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   pvc板不好切吧,我买的巴尔沙轻木板做过o艇

图纸发了  还好了 我就用美工刀切的 一直要去修改下图纸也没有时间
原图的板是6MM厚的 我用的4MM做的图纸放一半 互相卡的地方尺寸要修改 很麻烦 直接用3MM的轻木做就没有问题

楼主:
图纸发了 注意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   pvc板不好切吧,我买的巴尔沙轻木板做过o艇

这条O我还没弄完了  一条壳子好了 还有一条只做好了龙骨 不知道要上什么动力配置  这几天有改了一条拖船 正等浆回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纸发了  还好了 我就用美工刀切的 一直要去修改下图纸也没有时间
原图的板是6MM厚的 我用的4MM做的图 ...

多谢图纸,54cm的船,28系列的电机就合适。我考虑能不不能加个断截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图纸,54cm的船,28系列的电机就合适。我考虑能不不能加个断截好不好

估计不怎么好加 它的龙骨一体的 不过5号和6号之间处理好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主要是这条O两边的加强筋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图纸,54cm的船,28系列的电机就合适。我考虑能不不能加个断截好不好

说实话 我是纯粹的新手 船用的无刷的电机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功率 电压 转速 空载电流方面的东西
你告我用28系列的 我的不明白28系列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我是纯粹的新手 船用的无刷的电机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功率 电压 转速 空载电流方面的东西
你告我用 ...

比如速翔2845或豹子2860等等就行,3650之类的有点偏大了,我的就全是3650 3660的。一般都是65cm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速翔2845或豹子2860等等就行,3650之类的有点偏大了,我的就全是3650 3660的。一般都是65cm船用的

...

2845代表什么意思  或者说2845是说电压 电流还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2845代表什么意思  或者说2845是说电压 电流还是什么

n你用3s电池或2s电池都行,7.4或11.1v电压。28是电机的直径36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n你用3s电池或2s电池都行,7.4或11.1v电压。28是电机的直径36也是

电机这一块 我一直比较晕 好像玩模型的从来不说用多大功率的 就像2858他的功率也不一样 说白了2858只是一个尺寸而以  具体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还是有很多的  还有电池说的3S和2S  这个S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这一块 我一直比较晕 好像玩模型的从来不说用多大功率的 就像2858他的功率也不一样 说白了2858只是一 ...

其实我也是新手,只是比你多做了几条船而已,1节锂电池是3.7V就是1s,2节就是7.4v就是2s,以此类推,电机一般说kv,具体我也说不清,摸索前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是新手,只是比你多做了几条船而已,1节锂电池是3.7V就是1s,2节就是7.4v就是2s,以此类推,电机 ...

恩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