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272一个马达不转了,能修吗?

楼主(2014-05-07):
买的特价272,摔过一次后其中的一个马达不转了,马达附近的灯也不亮了,开始以为马达坏了,可是直接通电给这个马达可以转的,大家给分析一下能修好吗?谢谢!

问题找到了,马达的线断了,马达下面的线断了,所以下面的灯也不亮了,多谢回复帖子的朋友.

网友:
主版 是否摔裂了?

楼主:
肉眼看不出哪里有裂

网友:
电机虚焊

楼主:
有仔细的看了一下,板子好的,马达焊接的位置也很好,马达上面位置的灯亮的,下面的灯不亮了

网友A:
马达焊接的位置也很好.看起来很好.用手向下拉一下是松的即假焊!此故障常见.应认真重新焊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焊接的位置也很好.看起来很好.用手向下拉一下是松的即假焊!此故障常见.应认真重新焊牢!

多谢多谢,看来玩玩具还是要点技术的,比如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