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 F550

楼主(2014-05-07):
请教个问题dji可以微单么

网友A:
算上云台,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上云台,超重了

六轴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的也不行?

我用过云台   严重超载   不安全啊

网友:
上2808电机,30A电调,4S5000mah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飞控,WKM的好一点,NZM的飞六轴有点悬

网友:
有不少人用f550挂微单

楼主:
唉 还是存钱存钱再存钱  f550还是单薄了点呀

网友:
硬挂尼康V1微单,4S5200ma电池,NAZA   V1,飞6分钟。

网友B:
上微单最好680以上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微单最好680以上的机架.

求配置 稳定飞行最重要

网友:
恒力4822 KV390  好盈铂金30A电调 6S5200毫安电池 12*38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