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副翼和升降舵混控疑问

楼主(2014-05-07):
大家是副翼和升降舵混控来转弯,还是单独控制,哪个方法更好些?如果混控,那想单独做横滚或者筋斗咋办?

网友A:
不能这样混控,不然倒飞时将会悲剧。控制转弯是先用副翼压坡度(使飞机倾斜)后副翼摇杆回中,然后带住杆(拉杆)。转到位后松升降,反副翼修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混控,不然倒飞时将会悲剧。控制转弯是先用副翼压坡度(使飞机倾斜)后副翼摇杆回中,然后带住杆( ...

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想着遥控器设置了混控,以为自己做法不对,总想着把此功能浪费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想着遥控器设置了混控,以为自己做法不对,总想着把此功能浪费了,呵呵

副翼加方向舵混控吧,或者副翼、襟翼联动,加个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加方向舵混控吧,或者副翼、襟翼联动,加个开关控制。

副翼加方向舵混控有何优点,除了地面转弯外,我一直没用过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