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一个舵机控制左右副翼怎么做??

楼主(2014-05-08):
新手不懂    一个舵机控制左右副翼怎么安装?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舵机置中,摇臂横着装,钢丝八字形接两个舵机,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置中,摇臂横着装,钢丝八字形接两个舵机,就搞定了

可是舵角不懂怎么装!是垂直钢丝吗?

网友B:
这晚了还在装机啊 哈哈我也是刚刚收好准睡觉了 兄弟什么机型啊

网友:
自己T宝上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
钢丝弄成V型,两个舵角

网友:
这要看副翼的形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舵角不懂怎么装!是垂直钢丝吗?

舵角最好与钢丝在一条线了,垂直于机翼上钢丝连杆后实际飞行中受力大,要是用熟料连接头还易松脱,所以八字钢丝之间角度越小越好,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副翼加Z字型钢丝,再连钢线连杆,这样两个连杆就平行了。

网友D:
论坛图片一大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晚了还在装机啊 哈哈我也是刚刚收好准睡觉了 兄弟什么机型啊

是呢,唉,八点才回来  所以很少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角最好与钢丝在一条线了,垂直于机翼上钢丝连杆后实际飞行中受力大,要是用熟料连接头还易松脱,所以八 ...

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图片一大堆啊

是吗?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啊

网友:
楼主才入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