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APM2.6还有救吗

楼主(2014-05-08):
这块APM2.6还有救吗 连不上   提示如下

有些自已根本就不懂或一知半解的就请 安静 安静
故意误导别人会遭报应

网友:
不懂俺家的APM还在回家的路上

网友A:
你对它干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它干了什么

黑夜中就就亲了一下  她就不理我了  只好换了新的   还在调教之中  野性难羁
吸取教训  慢慢来  有希望

网友A:
你吧人衣服扒了吧!!!要不干嘛不理你

网友B:
应该有救,按一下主控板上的复位键,然后重新写一遍程序

网友C:
先清除芯片,在刷固件,在设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吧人衣服扒了吧!!!要不干嘛不理你

接着又做了器官移植  可能排异反应  先速冻  等专家解冻处置

APM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救,按一下主控板上的复位键,然后重新写一遍程序

我自已写程序   还是刷一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清除芯片,在刷固件,在设置就行

固件怎么刷的 需要什么软硬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已写程序   还是刷一下固件?

刷固件

网友C:
EPPROM清除,先把第三课看几次,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PROM清除,先把第三课看几次,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252&extra=page%3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