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高手

楼主(2014-05-08):
求告知下B6充电器在给华科尔mini CP的380电池用1拖3的线,一次充3个,那充电器里要调几A?几V?几S?望知道的教下我·谢谢了

网友A:
和冲一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冲一块一样

要调几A几V几S?

网友B:
按1C充电应380*3=1140mA,可选1200m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1C充电应380*3=1140mA,可选1200mA充电。

要调几A几V几S?朋友·教下我·先谢了

网友:
你先确认一下一拖三是并冲还是串冲,我看网上卖的一拖三充电线是串冲,如果是串冲选3S 11.1V,冲电电流建议用0.2A,最大不要超过0.4A。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调几A几V几S?朋友·教下我·先谢了

这要看你使用的是串充还是并充,串充选11.1V0.4A进行充电,并充选3.7V1.2A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使用的是串充还是并充,串充选11.1V0.4A进行充电,并充选3.7V1.2A进行充电。

我的线是华科尔1拖3的那种

网友:
6l正解,你可以问一下卖家。你这貌似可以是0.3A12.6V3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线是华科尔1拖3的那种

这是一条串充线,可选11.1V0.4A进行充电,充电方式选平衡充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条串充线,可选11.1V0.4A进行充电,充电方式选平衡充BALANCE。

谢谢你·大哥,那我就用BALANCE11.1V,选0.4A充,但是为啥要充好几个小时才能充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大哥,那我就用BALANCE11.1V,选0.4A充,但是为啥要充好几个小时才能充满的?

你的那个红色插头接了没有。那个插头一定要接上,平衡头也要接上。用B6选0.4A充电最多一个小时充满,怎么能充好几个时时?查一下期它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红色插头接了没有。那个插头一定要接上,平衡头也要接上。用B6选0.4A充电最多一个小时充满,怎么 ...

有的·红得有插·每次都要1个多小时才会充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红得有插·每次都要1个多小时才会充好

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正常的,因为1C充电应该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选0.8A充电那时间会缩短一半,应该半小时左右充完,但电池需要有2C充电能力,否则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正常的,因为1C充电应该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你选0.8A充电那时间会缩短一半,应该半小 ...

哦好谢谢你了大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谢谢你了大哥·学习了

不客气!

楼主:
大哥你好·我的D7E控刷了G大得固件后,飞华科尔miniCP的感觉好难飞·那个控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要什么调,你知道吗?告诉下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我的D7E控刷了G大得固件后,飞华科尔miniCP的感觉好难飞·那个控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要什么调 ...

不好意思D7E控我没用过,如何调整有控的说明书,而且这个控也是中文的,仔细研究一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D7E控我没用过,如何调整有控的说明书,而且这个控也是中文的,仔细研究一翻吧。

哦好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