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6 B6怎么用万用表校准电压

楼主(2014-05-08):
BC6 B6改造加了可调电阻器后 怎么测量电压校准啊 不接
电池
充电好像么输出电压啊 请求大家帮忙

网友A:
你接块电池不就行了

网友B:
接上电池,和万用表,把万用表测得的电压与B6显示电压比较,调节可调电阻,使显示电压和万用表测量电压一致

网友B:
测完后用热熔胶或蜡烛把可调电阻固定死,

网友C:
之前改过b6加可调电阻,但是发现刚开始好用,之后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电阻的质量问题。

网友D:
我用六个可调电阻,加一个稳压电源,调整成6个4.2v的标准源。
然后直接刷程序,用内部自动校准,这样最方便,也不容易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