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当电调?

楼主(2014-05-08):
请教:我想用舵机的电路板来当电调控制空心杯电机的转速,不知道是否可行?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呢?

网友A:
不行,空心杯电机电调还不简单哈,一个CMOS管加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就解决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法说行不行,电位器至于中点,那么还能控制正反转呢,舵机是pd控制,电位器无连动的情况下就是比例了,完全可行,只是行程不好控制哦,可能摇杆动一点点,电机的输出就到极限,也有可能摇杆到底,电机的输出还没到底,但实际应该是摇杆动一点点,电机输出就到极限了,所以没啥可用性,自己做个有刷电调,这玩意对于电工来说很简单,但不会了还真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空心杯电机电调还不简单哈,一个CMOS管加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就解决的问题!

高手,能否给我一份最简单的电路图?我希望空心杯电机表现为:摇杆在中间位置转速为零,摇杆推到底则转速达到最大。全程比例。

网友:
5楼没试验过不要乱说。
模拟舵机电路板可以直接作为空心杯的电调使用。而且还可以调速,调正反转。线性可能不太好。
不需要电路图。你吧电路板连同电位器,电机一起拆出来,自己实验一下就知道了。4.2-3.7V都可以使用,再低我没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