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平衡接口延长

楼主(2014-05-08):
昨天晚上没事做准备把2块电池的平衡充接口线延长。首先当然是先拆电池皮(扒了它的皮后)把平衡接口用刀剪下,当时还想到了要一根一根线剪掉。(一起剪肯定短路)。剪好后找了点线先焊上。又在想会不会有什么短路的因素。突然坏事发生了。手表直接碰到了3根线,当时手表上就像电焊一样。手表侧面全部是坑。伤心了。因小失大。提醒魔友们玩模型时别带手表(之前手表被吸铁石吸的已经不准了。去店里消磁后恢复。这次是回天无力了)

楼主:
自己占一楼。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一个平衡公头加一个平衡母头加硅胶线延长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现成的延长头的 很简单 就跟舵机延长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延长头的 很简单 就跟舵机延长线一样

就是因小失大了啊。淘宝上买要等几天。

网友:
太危险了,找个延长线就好

网友B:
真要做也不必扒皮,处理好一根,再下一根,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我直接用杜邦线延长

网友:
直接延长线,如果要焊接的话,也要一根一根焊接,拆掉一根焊好后再焊另外一根,一根根拆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
锂电池的短路电流很大,千万小心

网友:
对,要一根一根的来!

网友C:
延长这个线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延长这个线的目的是?

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要做也不必扒皮,处理好一根,再下一根,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线没有扒皮剪平的不过还是碰到手表边缘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