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拿synology的nas来储存精灵和f550所拍的全部影片,全部保留,一个都不删

楼主(2014-05-08):
RT,各位觉得这个保存影片的方法如何,觉得好的再上传到优酷,预计可能要60000多块钱,总共是96tb的总储存容量,原来预算的296tb的储存容量付出太大了,得26万,完全没必要

网友:
你这是打算干啥啊?搞航拍资料库?

楼主:
想自己存起来~~~~~~~~~~~~~~~~,还有家人的和航拍的都存起来!!!!!这样子比优酷更方便,更有意义,机器有价格,视频和照片无价

楼主:
万一那天优酷不行了呢,想风行,快播那样,哈哈

网友A:
全部保留,每次都能拍好?!意义何来?

网友:
视频网站倒闭是迟早的。。未雨绸缪,本地一定保留副本,不然哭都哭不出来。

网友B:
我觉得6块4T硬盘组的RAID 5已经很够用了,现在的硬盘质量也不怎么样,坏的也很快的,有价值的都刻录光盘保存,25G的蓝光3块钱一张

网友C:
synology nas 可以啊,低端213还行,基本满足要求,功能也很强大和稳定,我也是这样布置的(航拍没有,新手啊),家人分享WIFI方便点,网上分享除了固定IP外,否则电脑水平有限的会麻烦些。

网友D:
以phantom + gopro hero 3+为例,
每次 1080p/60 ,15分钟片长,算 4G 一个视频。
通常带 4块电池,16G 每次飞行。
假设您很空并且很狂热,每天一飞。 6T/year。
这容量得飞 16年。

当然 16 年间肯定会发生许多改变,
比如 gopro n,体积更小,画质 4k以上
比如 phantom n,飞行时间更长,
这些都会导致容量需求飞速增长,

我只想说,去年买的 128G ssd,今年够买块  256G s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phantom + gopro hero 3+为例,
每次 1080p/60 ,15分钟片长,算 4G 一个视频。
通常带 4块电池,16G ...

我说的是集中式大型储存器,简称nas,你说的这个都只是暂时的,电脑硬盘容量不够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删除,这个nas的话,磁盘不够容量可以随时购买一个扩展起来添加容量的,数据不变,容量增加,有点像百度云盘,但是nas是属于个人大型资料库,初期投入起码都得5-6万,唉············,毛爷爷,对不起你了,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保留,每次都能拍好?!意义何来?

那就得从中吸取经验了,不可能说拍了不看,看了又不改进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6块4T硬盘组的RAID 5已经很够用了,现在的硬盘质量也不怎么样,坏的也很快的,有价值的都刻录光盘保 ...

光盘也有保存年限的呢·······················,现在都拿硬盘来储存视频,音乐和资料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很少拿蓝光或是光盘这种储存介质来储存东西的了,而且光盘现在都在开始减少产量了,慢慢就会像3.5软盘那样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E:
安全的照片视频保存方案是要双份,并且最好放在不同的地方

多年前我开始刻录 DVD 保存照片,大概弄了20多张后发现硬盘越来越大了,于是先买了两个320G的,后又买了2个1.5T的。
最近发现硬盘体积有点大,买了个2T的2.5寸USB3.0移动硬盘,保存方便了很多。

NAS方案也考虑过,这东西出了问题就不好弄了,很可能恢复不了。最安全的还是原始硬盘保存双份。
再一个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电脑技术更新太快,所以考虑几年内的需求就可以了,过几年有了更大容量的存储或者存储接口规范有变化,就得全部转存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nology nas 可以啊,低端213还行,基本满足要求,功能也很强大和稳定,我也是这样布置的(航拍没有,新手 ...

这个synology的nas听说还可以在上面修改些内容之后下载下来的呢,很强大,还能挂网站,分享音乐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的照片视频保存方案是要双份,并且最好放在不同的地方

多年前我开始刻录 DVD 保存照片,大 ...

回复是可以恢复的,好像是要通过ubuntu的linux来恢复,步骤有点复杂,当然,备份在原始位置是第一选择,但是电脑主板内存硬盘,不一定啥时候回损坏的呢,nas是这个硬盘回事3个硬盘损坏了,会自动把数据迁移到没出问题的硬盘上的呢,可能我了解的比较肤浅,呵呵呵

网友E:
NAS 的优点是大容量数据分享和即时访问,比如做影视编辑的资料库、供大家随时通过网上查阅观看什么的。
保存历史数据是不合适的。
虽然有冗余保护,但只能在这台NAS机器上用,主机坏了硬盘全好也没用。
再就是只有一份,一旦发生点儿意外比如火灾、水淹啥的就全没了,所以好的保存方法是定期把资料多存一份放到不同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集中式大型储存器,简称nas,你说的这个都只是暂时的,电脑硬盘容量不够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删 ...

呵呵,懂。
仅用来存视频,有点儿那啥,就像买了台冰箱拿来当碗架用。

网友F:
有米,佩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S 的优点是大容量数据分享和即时访问,比如做影视编辑的资料库、供大家随时通过网上查阅观看什么的。
保 ...

我预算是买两台的nas,都是synology的,但是,怎么说呢,现在纠结的是买还是不买,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现在还在衡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米,佩服,好

我的工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懂。
仅用来存视频,有点儿那啥,就像买了台冰箱拿来当碗架用。

不单只是拿来村食品,还有其它文档,timemachine,系统备份那些的,文件多着呢,我要只是但只是存视频的话,我直接买硬盘的了,还买啥nas,就是硬盘容量不够,又怕丢失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synology的nas听说还可以在上面修改些内容之后下载下来的呢,很强大,还能挂网站,分享音乐视频

呵呵,最初我是在mac mini中架的黑群晖,准备外接移动硬盘用。
后来发现这货是应用自家的文件格式来存储文件,万一那天它挂了,即便raid了也无法读取数据。
然后直接存移动硬盘了。

题外话,群晖还是挺牛的,基本功能不谈了,扩应用挺方便,
接个摄像头,就能在外用手机随时检测家中的情况。
装个应用,就可以在外随时添加下载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最初我是在mac mini中架的黑群晖,准备外接移动硬盘用。
后来发现这货是应用自家的文件格式来存储 ...

是啊,vpn服务器,打印服务器,dhcp服务器,视频监控,应该说是nas里面功能最最强大的了

网友E:
主要是电脑技术发展太快了,就算这个NAS也会不断更新,出新产品的,而且不一定会兼容旧版本。
所以考虑个3-5年的保存方案先用,过几年换了新设备再全部转存一遍。

我最早用 SONY Hi8 磁带的录像,去年想转出来发现老摄像机坏了,而且现在根本没有卖的了,后来好不容易借了台能用的旧摄像机,又买了个能录视频输入信号的机顶盒,把旧磁带全部转成MPG文件,才算完成了一次数据转换备份。有鉴于此,赶紧把后来的 MINI DV 视频也捕捉下来保存到硬盘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电脑技术发展太快了,就算这个NAS也会不断更新,出新产品的,而且不一定会兼容旧版本。
所以考虑个3 ...

你大大概意思就是说还是纯在硬盘里就好了?还是说存在nas上好的呢?

网友E:
前面说了两种方案的区别,你更看中哪方面就选哪种方案。
如果选 NAS 也不用搞那么大容量,过两年不够用再扩容就是了。
选移动硬盘的话就更简单了,两个两个的买就行了,不用一下把5年要用的都买回来。

网友G:
10楼、14楼说的到位,不过,有钱人想玩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理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说了两种方案的区别,你更看中哪方面就选哪种方案。
如果选 NAS 也不用搞那么大容量,过两年不够用再 ...

也是,一下子投入太多,唉·················,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楼、14楼说的到位,不过,有钱人想玩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是没钱的好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盘也有保存年限的呢·······················,现在都拿硬盘来储存视频,音乐和 ...

单位里视频全是光盘和磁带保存的,硬盘一般连续使用寿命3-5年(现在的硬盘质量越来越差了),好的光盘10年没问题的,硬盘和光盘可以优势互补,比较重要的视频照片最好刻录光盘密封保存,以前的CD据说50年没问题,不知道现在的蓝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里视频全是光盘和磁带保存的,硬盘一般连续使用寿命3-5年(现在的硬盘质量越来越差了),好的光盘10 ...

唉················很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里视频全是光盘和磁带保存的,硬盘一般连续使用寿命3-5年(现在的硬盘质量越来越差了),好的光盘10 ...

所以说一定要要双份保存,再一个就是要定时去重新整理、更换保存介质。

一方面老的存储技术可能会被淘汰,不更换以后可能读不出来了,另一方面存储介质的容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随着保存的数据越来越多、也是非常有必要不时更新的
最近不是说SONY已经研究出了200多GB的蓝光碟存储技术了吗。

总之,电脑技术在不断进步,人也得跟着不断地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