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问题

楼主(2014-05-08):
?from=y1.2-1-94.3.7-2.1-1-1-6
各位高手看累了可以先看看这个视频,挺有意思的。...

自己用Kt板做了一架天行者。翼展一米五,长度一米,不含电子设备白板机重450克左右。腰推。请问怎么搭配动力桨,电调,电池。谢谢!
另外,机翼和机身怎么连接?本来想用橡皮筋的。可以橡皮筋松了的话机翼固定不牢;太紧的话会把机身插竹棍的地方搞烂。怎么解决?请高手赐教。谢谢

图片如下:
1,自己前几天做的FT FLYER。非常容易上手的一架飘飘机。
2,自己设计制作的KT板天行者。准备将来上FPV的。
没有图纸,我自己想的什么样子,就直接画在KT板上。今天想到一点,就画一点,然后刻出来做。明天想到一个部分,就再画出来到KT板上然后做出来。一共用了一个星期才做成。

FT FLYER 2

FT FLYER 2

FT FLYER 1

FT FLYER 1

DT.Skywalker 3

DT.Skywalker 3

DT.Skywalker 2

DT.Skywalker 2

DT.Skywalker 1

DT.Skywalker 1

网友A:
上图看看最好,如果就是平常飞,2212 1400kv 加8寸桨估计就够了,2200的电池,30A电调即可。注意调整好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最好,如果就是平常飞,2212 1400kv 加8寸桨估计就够了,2200的电池,30A电调即可。注意调整好重心 ...

多谢!我晚上回去上图。
我现在有30A电调,有2200毫安电池,还有一个XXD2212KV2200的马达,还有5寸两页桨、5寸三页桨、6寸两页桨、8寸两页桨各一个。不知道可否搭配用在这个飞机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晚上回去上图。
我现在有30A电调,有2200毫安电池,还有一个XXD2212KV2200的马达,还有5寸两页 ...

2200kv高了,一般2200kv都拿来飞kt腰推或者尾推,不过你可以试试...上五寸或者六寸。当然最好还是用14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最好,如果就是平常飞,2212 1400kv 加8寸桨估计就够了,2200的电池,30A电调即可。注意调整好重心 ...

上图了。你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图!!!!!!

高手,我上图了。请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kv高了,一般2200kv都拿来飞kt腰推或者尾推,不过你可以试试...上五寸或者六寸。当然最好还是用1400k ...

我上图了。请看一下。谢谢!

我现在先装上了XXD2212KV2200的电机,另外还有一个冲浪者剩下的5寸三叶桨,30A电调,4个9克舵机,2200毫安25C3S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我上图了。请看一下。谢谢!

好手艺   2212+2200KV+6寸=稳喋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   2212+2200KV+6寸=稳喋喋

多谢!
我准备6040桨和5寸三叶桨都试一下。
但是目前整机重量超过800克了。不知道会不会动力太弱。如果2212/KV2200电机配8040桨行不行?或者把8040桨剪成7寸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准备6040桨和5寸三叶桨都试一下。
但是目前整机重量超过800克了。不知道会不会动力太弱。如 ...

呵呵 我也不是什么高手  800克还不是太重,以前我飞1.4的冲浪者用2212 2200KV 6寸桨 3S2200电 还带了一个诺基亚 一共950克都能飞,2200最多7寸就得了,8寸电机吃不消的,桨买个就好了,剪不好还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