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飞控不解锁 上图

楼主(2014-05-08):
如题 apm飞控无法解锁 ,请砖家指导

楼主:
红灯一直 一长一短的闪 怎么搞都不解锁
用的是华科尔d7控 ,链接电脑设置 发现 只有4个通道  其他的通道 找不到对应的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灯一直 一长一短的闪 怎么搞都不解锁
用的是华科尔d7控 ,链接电脑设置 发现 只有4个通道  其他的通道  ...

你不是已经找到问题了吗?只要反5通道模式切换搞出来,应该就能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找到问题了吗?只要反5通道模式切换搞出来,应该就能解了

没有明白 到现在还没搞定 搞了3天了

楼主:
已经搞清楚了

楼主:
谢谢 先保佑不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先保佑不炸

炸炸更健康.....

网友B:
分享一下原因,apm一周多还未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原因,apm一周多还未解锁

应该是 华七控 通道设置问題 或者 第五通道插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华七控 通道设置问題 或者 第五通道插錯位置.....

楼上犀利,确实是控设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学习APM未解…锁之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华七控 通道设置问題 或者 第五通道插錯位置.....

成功解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