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拧在塑料件上的自攻螺丝怎么也滑丝了……

楼主(2014-05-08):
昨晚重新布线时拆装时,尾舵机固定座的螺丝拧上去之后滑丝了…… 咋也拧不下来了……
之前拧金属件上的螺丝都换成冰人了,但塑料件上的螺丝没换…… 现在那一颗打死拧不下来……肿么办……? 哪位有经验的告诉一下怎么那下来?(半圆头的……钳子夹不主),其他螺丝已经全换掉了……

楼主:

别笑啊,我要解决方案啊……555555

网友A:
换了也不贵!飞越最大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也不贵!飞越最大的好处!

之前以为只有金属件上涂螺丝胶的才会滑丝啊……
现在要换,关键是怎么拿下来啊…… 屎已经拉了想擦屁股没纸怎么办……

网友B:
上锉刀,要么在螺丝顶部锉出个一字槽,要么在半圆头边缘两侧锉掉一点,好让钳子夹住

网友C:
找个刀子,插到螺丝帽底下,烙铁加点热,撬下来!

网友D:
小螺丝刀或者刀片强力插入撬起状,再松这颗自攻螺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锉刀,要么在螺丝顶部锉出个一字槽,要么在半圆头边缘两侧锉掉一点,好让钳子夹住

借了公司的锉刀,回家试试……上帝保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刀子,插到螺丝帽底下,烙铁加点热,撬下来!

谢谢,先用锉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螺丝刀或者刀片强力插入撬起状,再松这颗自攻螺丝试试

用锉刀不行就试这个吧,谢谢~

网友E:
把螺丝刀插在螺丝上,电烙铁点点锡,屡试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螺丝刀插在螺丝上,电烙铁点点锡,屡试不爽~

额,这也不错,不过拆下来后螺丝刀上的锡好清理不?

网友A:
电烙铁侍候,胶熔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侍候,胶熔开!

塑料件上的自攻螺丝哦… 也没涂胶……

网友:
国产是这样的了

网友:
撬,撬下来!边撬边拧!

网友(2014-06-24):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