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问题?

楼主(2014-05-08):
请教轻木前辈一个问题:
切轻木(比如说3mm层板)时,是用满功率一次切成呢,还是用半功率两次切成?
试了一次切成的切口太黑。

网友A:
一般一刀搞定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机型搞切割,能上个图分享一下么?

网友C:
你买了机器?

网友D:
设定好速度功率,一次切成,刚刚把板切透就好。

网友E(2014-07-23):
切口黑可能是焦距不对

网友F: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G:
满功率是多大?一般都是设定好合适的功率速率再切,多尝试几次就可以找到合适功率速率。

网友H:
我用美工刀。切得我累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