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有没有卫星??

楼主(2014-05-08):
如题:请问天地飞有没有卫星??只听说卫星是一个子接收,卫星主要作用是什么,看到有模友装了接收还装一个卫星,有的模友说装了卫星就不用装接收机了!!!

来个炸机图

网友:
搔首弄姿啊

网友A:
卫星接收是为了弥补接收机的盲区,目前只有JR和地平线有卫星接收。450级别因为不好布线,一个卫星接收可以省很多事情。天地飞没有卫星接收

网友:
确实没有看到。

网友:
我的控是JR的 只上了个6200接收,没上卫星 卫星在抽屉吃灰

网友B:
卫星接收相当于子接收机,与接收机连在一起提供信号接收的备用接收机,实现信号接收的冗余。因为2.4g的发射机信号有盲区,通过将卫星和接收机装在不同位置,不同角度可以实现无盲区接收,提高安全性。福特吧的接收机虽然没有卫星,但是它有两根天线,通过将天线固定在不同位置不同角度也可以到到卫星全向无盲区的接收信号。有些陀螺仪可以不用接收机,直接将卫星连在陀螺上就可以实现接收信号的功能,这样卫星与陀螺单线连接,布线容易,飞机看上去比较简洁。天地飞的没有卫星,只有地平线和JR的有卫星,福特吧的可以用SBUS与陀螺实现单线连接。

不用卫星也没什么,就是要找位置放接收机、连的线多一点而已,美观差一点,飞行感受无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接收是为了弥补接收机的盲区,目前只有JR和地平线有卫星接收。450级别因为不好布线,一个卫星接收可以 ...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接收相当于子接收机,与接收机连在一起提供信号接收的备用接收机,实现信号接收的冗余。因为2.4g的 ...

一直觉得卫星很神秘,原来如此!谢谢大侠!

网友:
天地飞改装DSM2 的高频头就可以用卫星了

网友:
我看那电池   还能用?

网友:
这炸的,够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