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680PRO提问第二弹-0-0-0-0-0-0-0-大神进来看看额

楼主(2014-05-08):
1:APM定高不稳,来风时候窜高,怎么回事?用的雷家的带壳APM还用垫海绵或者遮光么?
2:6H GPS安装时候朝向对就可以了吧?不用再机架正中吧?
3:680pro的电机大家固定用了几颗螺丝啊?用打螺丝胶么
4:求大家发点自己鸡鸡的布局照或者帖子链接参考下- -第一次装没什么经验啊
5:用APM2.6+6H飞的话要注意什么事项呢?大家大概提示下。
6:运输的话大家云台电池板等下挂设备都要拆下来不?还是什么别的方法,我想放铝箱里
7:两个新6S5000并联的话只并联TX60就可以吧?怎么看到有人说并联平衡插头更好

网友A:
1,气压计需要覆盖高密度海绵
2,GPS随便安装,带罗盘的话记得方向要对
3,电机我基本都是4颗,上螺丝胶比较安全一些
4,照片下面给出
5,调好PID,其他我也在摸索
6,我的是H机架,,直接扔手提袋拎着
7,并联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气压计需要覆盖高密度海绵
2,GPS随便安装,带罗盘的话记得方向要对
3,电机我基本都是4颗,上螺丝胶比较安 ...

带壳的也要垫高密度海绵么?垫壳里?淘宝搜什么名字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壳的也要垫高密度海绵么?垫壳里?淘宝搜什么名字有卖?

我都是塞普通海绵的..据说高密度海绵好一些..我也没用

网友:
定高就把气压计用海绵塞住就行了,要是GPS带罗盘,就要有方向,如果没有就尽量放在飞机的最高点,一般螺丝拧紧就好了,不用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