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futaba得这个老款遥控。

楼主(2014-05-08):
谈谈感觉如何。  想买台。 但是不知道。咋样。忘用过的人。来谈谈

网友:
500块的话,便宜就买吧,坏了也就扔了,确保能有配套的接受用。

网友:
我觉得这个控外形很帅

网友:
FF8不错的控  有很多个版本 你这个貌似是最终版本

网友:
不算太老

网友A:
这个是FF8 Super。 超级好的一个控。 图上的是直升机版的, 用在多轴上没有问题。 8通道可以换高频头模块。 用原厂TM-8可以改2.4G fasst
我用了好多年, 退役了也没舍得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FF8 Super。 超级好的一个控。 图上的是直升机版的, 用在多轴上没有问题。 8通道可以换高频头模块。 ...

直升机控。能用多旋翼上?   真的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升机控。能用多旋翼上?   真的可以用吗。

多旋翼说白了就是直升机嘛。 其实THP 和TAP 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都是一样的控, 就是里面压油门的簧片不一样。 直升机需要更顺滑的油门控制悬停。
其它设置两个版本的控都是一样的, 用在多轴上还是要选择固定翼模式才能飞。 直机里的混控太多。

网友:
你这个FF8频率是多少的?配个二次变频接收机(R149DP)距离超远!

网友:
有很复杂很专业的感觉

网友:
曾几何时,这个控是我的最爱,太喜欢他的外形了,当初囊中羞涩

网友:
经典空,收藏了一个

网友:
内容用过ff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说白了就是直升机嘛。 其实THP 和TAP 直升机版和固定翼版都是一样的控, 就是里面压油门的簧片不一 ...

如果可以。你教教我怎么玩儿这个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你教教我怎么玩儿这个控

FF8功能很强大, 混控部分也很全面。 多轴的话如果用arducopter,可以参考这里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six-modes/ 设置开关。 里面虽然没有ff8的设置, 但是可以参考t7c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8功能很强大, 混控部分也很全面。 多轴的话如果用arducopter,可以参考这里http://copter.ardupilot.c ...

这我可看不懂。  你这么一说。我不敢用了

网友:
FF8不可以自定义功能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