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软启动功能好不好

楼主(2014-05-08):
现在越来越多的舵机都有软启动功能和堵转保护功能,那这两种功能会不会造成一定损失?1.在空中做大动作时,电机堵转了,如果这时舵机进入了堵转保护(进入堵转保护后电机将无输出力矩,就是关闭了电机驱动),也就是说这个舵机暂时无效了,会不会导致飞机的状态不可控?
2.在空中飞行时,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原因造成舵机重新启动,那么这时候,舵机会首先缓启动(需要大概1~2s),那么也就是说,舵机在空中重启后要比没有缓启动晚1~2S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这要不要紧呢?

网友:
堵转保护功能:自动判断电机在过流时是处于完全堵转状态还是在运行状态或电机短路状态,如果过流时是处于运行状态,控制器将限流值设定在固定值,以保持整车的驱动能力;如电机处于纯堵转状态,则控制器2秒后将限流值控制在10A以下,起到保护电机和电池,节省电能;如电机处于短路状态,控制器则使输出电流控制在2A以下,以确保控制器及电池的安全。

网友:
能自己重新启动比起不可控还是好很多。至少有挽救的机会。

网友A:
飞高点,这1—2s就不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高点,这1—2s就不成问题了

问题是,在软启动的这1~2S之内,舵机几乎是没有输出力矩的(或者说力矩很小),一旦上面的负载比较大,舵机就无法进入正常运行状态吧?

网友B:
  舵机 自动限流 比较好理解,,但是 软启动 —— 不好理解,难道我 0.05秒的 高速舵机 软一软就成了 0.3秒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 自动限流 比较好理解,,但是 软启动 —— 不好理解,难道我 0.05秒的 高速舵机 软一软就成 ...

目前大多数舵机的软启动是这样做的:在舵机上电接收到PWM信号后,对比自己目前的位置,然后以很慢的速度调整到目标位置,在到达目标位置之后,才会进入正常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