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暴雨航线爽飞,带视频

楼主(2014-05-08):
之前一直机身抖,甩弯了20多条原厂主轴,现在已经调好!尾回弹现在还有一点点,貌似现在飞起来有一点点金鱼尾!老模友仔细看看哦!

网友A:
甩歪20多条主轴实在是太猛了~!!!!

网友:
这航线飞的……比我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甩歪20多条主轴实在是太猛了~!!!!

就是因为桨夹螺丝有点弯,起飞左右抖,直接甩弯!真是浪费!检查M次都没发现!最后是拆机重装才发现

网友B:
标题党  怎么不是在下暴雨是时候飞呀  大桨转起来的时候  雨水打落大桨上面甩出来才爽呀  ~~~~一甩一甩的~~~~~~~~~~~~~~看看雨水会不会落到头罩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桨夹螺丝有点弯,起飞左右抖,直接甩弯!真是浪费!检查M次都没发现!最后是拆机重装才发现

那里的螺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党  怎么不是在下暴雨是时候飞呀  大桨转起来的时候  雨水打落大桨上面甩出来才爽呀  ~~~~一甩一甩 ...

其中一个视频最后面是突然下大雨,暴雨中飞,那不是死翘翘了

楼主:
就是桨夹与十字盘链接的那根要上螺丝的嘛 原来弯了成这个样子,而且当时才发现有点双桨!

网友:
金鱼尾比较明显

楼主:
我也觉得有,但飞起来不见得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有,但飞起来不见得有

飞起来距离远了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距离远了看不清了。

近距离悬停时 貌似时有时无 左右幅度不大,试过检查,目前还没检查出来

网友D:
好好好free style的航线啊!

网友C:
我也是时有时无的甩尾,换过尾波箱,尾舵机、陀螺仪,还是有点甩,原因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好free style的航线啊!

其实是乱飞的 昨晚调好之后,今天中午拿出来看看飞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时有时无的甩尾,换过尾波箱,尾舵机、陀螺仪,还是有点甩,原因不明

你的是不是亚拓450L呢 貌似好多模友都出现这个现象,你把尾桨夹止推轴承拆下来 上点润滑油看看!我拆下来上了点好了很多,之前更明显!或者你换个碳纤拉杆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不是亚拓450L呢 貌似好多模友都出现这个现象,你把尾桨夹止推轴承拆下来 上点润滑油看看!我拆下来 ...

我是KDS450C,我把整个尾波组件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KDS450C,我把整个尾波组件都换了。

是不是尾感度高了,你调低点!你买个碳纤拉杆看看!尾波箱的八爪鱼你把螺丝放松的 凡是尾波箱的用十字螺丝的都放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尾感度高了,你调低点!你买个碳纤拉杆看看!尾波箱的八爪鱼你把螺丝放松的 凡是尾波箱的用十字螺 ...

都试过,后来换了主轴,整机震动减小后,甩尾问题明显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