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icharger 306b的问题,存储模式怎么不是标称值

楼主(2014-05-08):
想问下icharger 306b选择存储模式,我一块电池3.89v进行放电存储,开始放电之后很快就退出了,放电完成,实际的电压在3.88v,这样有问题么?

楼主:
为啥正常呢,应该到3.85的,为什么到3.88就停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正常呢,应该到3.85的,为什么到3.88就停止了?

关键是线路损耗(有电阻)有电压降。我的是高压放电(比如4V)大概和你的一样,能到3.88。放电电流小一点会更接近点。如果是欠压(比如3.7V)充电会到3.85V.

网友(2014-07-15):
关键是线路损耗(有电阻)有电压降。我的是高压放电(比如4V)大概和你的一样,能到3.88。放电电流小一点会更接近点。如果是欠压(比如3.7V)充电会到3.8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