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调三轴碰到棘手问题

楼主(2014-05-08):
我用的三轴陀螺仪是GV8000的,按照下载的说明都连接好,是传统的连接方式,是接在接收机上的,舵机接陀螺仪,电脑安装好了调试软件,用USB接到了陀螺仪上,也已找到,操纵摇杆上面也显示有反应的,但调到舵机方向就出问题了,向一个方向操纵摇杆后舵机转动方向会先朝一个方向,然后再逆向,无论哪个方向都是这样。我找不出原因,把舵机直接连到接收机上是正常的,但通过陀螺仪就会产生这种怪现象。应该是什么没有设置好,但是什么呢?有人能解答吗?还有我第一次电脑找到锁定陀螺仪后,陀螺仪上本来一闪闪的灯就常亮了,但这次还是一闪一闪的,有关系吗?

网友(2014-07-14):
那位了解给介绍介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