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架子有问题,改如何修补?

楼主(2014-05-08):
前几天发贴请教磨刀和光洁度的问题,有朋友说可能是架子问题,之前我还没在意,感觉架子挺稳的。但是刚才用7.8的钻头给一个铝同步轮钻了个孔,然后用8.0的铰刀铰,铰的时候“吱吱”响,铰完后量一下有8.1,再摸下车床和架子,仔细感觉一下确实有些震。没办法,看来架子问题不先解决其他都是白搭。请教大大们我这个架子改如何修改才能稳。 材料是40*40*1的方通,高800,宽450。

网友:
已经确定是尾座和主轴不同心了 可以用8.0钻头扩孔.......  架子外面封铁板就稳了 还好看

网友:
感觉那几个可调脚座安装有问题。整个机架吃力都在那几片薄薄的连接面上。这几天我也做了个类似的架子。用的60*40方钢管。四脚也是装的可调脚座。但我是装在四个承重立柱上。

网友:
架子材料没选好 钢性不足

网友:
我的架子还不如你的稳当呢。

网友:
铰孔加机油用低速,应该不能振动啊。拿掉卡盘对顶尖看是不是OK吧,然后卡爪是不是要自宫一下?我的床买来卡爪就是天生有残疾的。

网友:
        工作室在一楼的话加强办法多

网友:
材料没选好 钢性不足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把架子拿去重改了,四周用铁板封起来,把脚杯装在4个承重脚上。主轴和尾座也不同心,等架子改好了再调下主轴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