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无法连接电脑 求助

楼主(2014-05-08):
我的naza lite 连接不了电脑调参。。。程序和驱动都安装正确 但每次打开调参程序都卡在跳过 点击跳过进去没有任何连接上的迹象 界面右下角指示灯也是灭的 到工具的基础校准也没有反应。。。上电后多功能一直闪黄灯 又到红灯快闪 连上电脑就绿灯长亮 我电脑win8.1 正版。。。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
红灯闪貌似是我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软件重装
驱动重装
usb线用原厂
插在电脑主板usb口
开控  电调油门行程设置一下
补充;win8系统没试过

网友:
跟正版盗版没关系,嘿嘿,换个电脑试试看,

网友:
换个电脑吧,或许你系统太先进了

网友A:
估计你把电源模块接到GPS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把电源模块接到GPS上了。

没有 客服让我返修了。。。

网友B:
黄灯快闪是失控模式,遥控器三段开关没有设好,红色是没电了。。。插上去之后电脑USB有没有提示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灯快闪是失控模式,遥控器三段开关没有设好,红色是没电了。。。插上去之后电脑USB有没有提示音?

有声音 现在跟客服联系返厂了 他说主控USB出问题了

网友C:
连上USB线,指示灯模块亮什么颜色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上USB线,指示灯模块亮什么颜色的灯?

黄色 一直闪

网友C:
闪黄灯就不对了,USB线插上应该长亮绿灯,
不是USB线有问题,就是NAZA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黄灯就不对了,USB线插上应该长亮绿灯,
不是USB线有问题,就是NAZA坏了。

街上USB就一直绿灯了 拔掉就开始闪红灯 电池满的

网友:
返厂了?我之前用xp和win7都连接不上,查了一下原来是少个驱动文件。

网友D(2014-11-24):
引用 网友C:
连上USB线,指示灯模块亮什么颜色的灯?

我的是绿灯一直亮, 但是连接不上电脑。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重复安装很多次都是安装不上驱动

网友(2015-01-23):
楼上的我跟你一个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绿灯一直亮, 但是连接不上电脑。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重复安装很多次都是安装不上驱动

驱动我以前也没装上,后来发现是电脑少了个文件,把文件下到指定目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