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版黑鹰500

楼主(2014-05-08):
黑鹰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能用的东西没多少。

网友:
背了一身的装备。

网友:
感觉吧舵机一换

网友:
找个没人的地方玩吧 射了别人就不好了

网友:
黑鹰这震动水平我是改不了无副翼了,有副翼都狂震

网友:
总感觉不是那么的简洁,我觉得还是把舵机换掉吧,换个410或者215什么的。

网友:
呵呵楼主人才,我也有一个下午震散件了炸了,都被浙江那王八蛋忽悠了!

楼主:
果然不行,震动太大,飞机就控制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不行,震动太大,飞机就控制不住。

用二合一能飞几趟啊?黑鹰就老老实实有副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二合一能飞几趟啊?黑鹰就老老实实有副翼吧。

1300电池  可以飞5箱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00电池  可以飞5箱油

1300的电池用2合1可以飞5箱油的?这么厉害,我一架500油直1300电池用2合1只能2个起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00电池  可以飞5箱油

感觉二合一是线性BEC应该发热大效率低费电才对,我买了块800mAh的电池配3A开关BEC,看看什么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的电池用2合1可以飞5箱油的?这么厉害,我一架500油直1300电池用2合1只能2个起落

这个飞机一箱油也就飞6分钟左右,两箱油就要换电池的话,还不如玩电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二合一是线性BEC应该发热大效率低费电才对,我买了块800mAh的电池配3A开关BEC,看看什么情况吧

那你的800电池可以飞几箱油?3A会不会供电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800电池可以飞几箱油?3A会不会供电不足?

还没上机呢,感觉耗电量不是很大,过去用FUTABA的镍镉接收电也挺好的,就是太沉,要有100g左右。锂电800mAh我估计4,5个起落也没问题。3A供电对于410M这种舵机我觉得肯定是足够了,我的450上也是3A供电,而且还是用的215MG。
毕竟不是600,我的600N也用二合一,感觉布线好看,点火方便好用啊。

就这种方案现在整机加头罩大桨加满油大概是1150g,还是感觉重呢。如果用二合一和大电池会更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上机呢,感觉耗电量不是很大,过去用FUTABA的镍镉接收电也挺好的,就是太沉,要有100g左右。锂电800m ...

大哥你的主油针是调到几圈的。我的调到一圈了,排气管还往外喷油。感觉很费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的主油针是调到几圈的。我的调到一圈了,排气管还往外喷油。感觉很费油。

这发动机就这玩意,副油针与化油器调平,主油针我还两圈呢,稍微富点好,喷就喷吧,就是玩个油机的折腾乐呵劲儿,油电都玩,要是为了飞我就飞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发动机就这玩意,副油针与化油器调平,主油针我还两圈呢,稍微富点好,喷就喷吧,就是玩个油机的折腾乐 ...

呵呵,是了。

网友C(2014-07-18):
十字盘 是 用的原来的 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 是 用的原来的 哇 ?
是的,用原机的十字盘改起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