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关于450的震动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没玩过450,进了两台杂牌空机,一台装有副翼,一台无副翼,装好后试飞感觉震动很大,不敢飞高,离地10cm左右,一台装的K8上面震动显示爆表,
感觉震动大是因为我有两台小机377和977,377转最高油门基本上没感觉震动,977感觉有一点震动。
那两个450简直就是快散架的感觉。
不怕大家笑话,我还真的不知道正常的450的震动是多大
望大家直观的描述一下正常的450的震动,最好和377、977比较到说,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有个模友在一个帖子里说过,他以前因为声音大不敢飞450,后来终于找到原因了,那是在他飞了更大的飞机后,觉得怎么450的声音就象蚊子一样的哼哼呢!

网友B:
我的450地上震动3000多,飞起来就好了,只要稳,从来不管震动多少

网友C:
除了两个桨要配平,还有两个桨的桨叶角一致吗?

网友D:
震动多少有点,但振到快散架肯定不正常。

楼主:
我的377,拿在手上,最大油门,也感觉不到什么震动,那个450,我根本没勇气去拿
,因为确实震动大。

网友B:
377多大点,我买个377都不太飞了,没感觉。你再飞500试试。还敢用手拿,不要命了

网友E:
请问楼主,K8里面怎么看震动值,麻烦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K8里面怎么看震动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2511

网友F:
震动 也看什么原因造成的
只要不是大奖不平衡引起的就好办

网友G:
450正常震动我觉得应该是:飞起来升空后肉眼观察不到整个机身有一点颤抖。不装大桨地面开油门测试手抓机身手不会感到太麻即是正常范围

网友H:
观察脚架,正常振动范围内脚架看不到残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