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2 显示闪动,麻烦大家分析什么问题

楼主(2014-05-08):
以前都没有出现这情况,今天飞着飞着突然IOSD 显示闪闪,图像显示正常,狗3+ 显示内容也正常,刚才测试--启动飞机没飞起来显示都正常,起飞后就闪闪,把狗3+ 关了,显示也正常,IOSD 记录的数据也正常。被什么干扰引起吗?

网友A:
我刚装的osd 100米就有雪花了,求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装的osd 100米就有雪花了,求原因

你这个是图传问题,我的是图像显示正常,就IOSD 显示内容闪闪的(电池电压 高度 卫星 等)。

网友A:
那你是osd问题了.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osd问题了.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应该不是吧,飞机飞着都正常,IOSD-2 电压可以 2-6S 都可以的

网友A:
是不是接口没插好,飞机振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口没插好,飞机振动导致的

不是,飞机放着,我把线和插头 乱动,显示屏都没有闪,说明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B:
问问大疆的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大疆的客服

估计差不多问了也白问,都叫你发厂检测。

网友B:
那就发厂呀。你自己有本事修的话还花这么多钱买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发厂呀。你自己有本事修的话还花这么多钱买干什么

发厂的话我还是闪 将就用或者直接再买个,我买的东西几乎是不返厂的。

网友(2014-06-17):
接usb 连iosd调参软件,设置高度,距离等数据的警示空间,修改后回车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