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会修 6140车的坛友

楼主(2014-05-08):
我的车声音有点大啊 !!不管哪个档位声音都差不多,主轴转不转都一样,没有发现轴承损坏,初步判断 是正转离合器齿轮磨损了 我想把 离合器齿轮 和 他链接的双联齿一同换掉,我想问一下,谁换过 大致说一下工序 ,本人拆装都没问题,要是太麻烦就不想换了,就是这个意思。还有换后会有效果么?  我买原厂的磨制齿轮

不能发图了 床头箱已经盖上了,没拍图啊

网友:
折掉皮带轮。拆掉轴承盖拉出离合器轴  用拉锤

网友:
    松开正反离合器才能拉。

楼主:
谢谢赐教  看来应该不麻烦,

网友A:
   松离合器不是松操纵杆是调松离合器压盖,使离合器控制滑套不再控制离合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离合器不是松操纵杆是调松离合器压盖,使离合器控制滑套不再控制离合器了。

这个我明白了就是把离合器压盖调松,滑套不起作用了 轴好抽出来。还没买齿轮呢 贵的正车离合齿加双联齿轮600多  便宜点的2个200多  呵呵

网友:
   如果压盖不松硬拉就把滑套上的离合器拨叉拉断了,在单位修理设备我们都是先琢磨原理再拆,拆的时候听声音,以声音判断拆卸是否正确,当然修理普车就像摆弄玩具一样简单。机修钳工另一个技能就是调整间隙,既要作到轴承间隙最小又要轴承发热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