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大侠们请教下关于虾艇失控的原因

楼主(2014-05-08):
先说说原因吧。。。。昨天新买的GT3B控到手后,就用环氧E51给接收机做了防水,今天电调到手后迫不及待的装上下水了,谁知道一插上电,电机就转了(速度很慢)等到下水后刚开始还听使唤,一拉油门响应也很快,就是不一会儿失控了,就慢慢的在水里跑无法控制,然后就用划船把捞上来了。难道是环氧E51不能涂在接收机上?啊啊啊!还是请大侠们教教我吧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遥控用起来一点都不顺手,连舵机的正反也不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遥控用起来一点都不顺手,连舵机的正反也不调

时间用长了会习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用长了会习惯的

不清楚的是 到底是接收机坏了 还是没设置好,早知道就买个GT2了 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A:
环氧涂在接收机上不会有问题吧,只要不涂在电路板上,难道设备配起来都不联机试一下就直接做防水,直接下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涂在接收机上不会有问题吧,只要不涂在电路板上,难道设备配起来都不联机试一下就直接做防水,直接下水 ...

当然试过了  环氧就是涂在电路板上的。。。。不然涂在哪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试过了  环氧就是涂在电路板上的。。。。不然涂在哪呀

哦哦 没有联机试 因为都是新买的  电调下午刚到的,昨天就把接收机做了防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试过了  环氧就是涂在电路板上的。。。。不然涂在哪呀

环氧涂在电路板接收机坏的可能性大了,为何不做接收机外壳的防水而要直接在电路上涂环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涂在电路板接收机坏的可能性大了,为何不做接收机外壳的防水而要直接在电路上涂环氧啊。

涂之前也问过一个卖船模的朋友了 他说可以的

网友B:
一直用704做接收机防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涂之前也问过一个卖船模的朋友了 他说可以的

现在好了,涂上去的环氧撬不下来了。2.4G接收的高频电路,覆盖上去的东西总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704做接收机防水

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了,涂上去的环氧撬不下来了。2.4G接收的高频电路,覆盖上去的东西总是有影响的。

只能重新买了吗?没别的办法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重新买了吗?没别的办法啦

给你个便宜卖GT3B接收的网址吧,他们的FS GT3B的接收机特价25元一个还包邮!我才买了两个。http://shop65469725.taobao.com/
去晚了可能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便宜卖GT3B接收的网址吧,他们的FS GT3B的接收机特价25元一个还包邮!我才买了两个。http://shop65 ...

谢谢我也去买两个

网友C:
还有,做防水都是用704或705硅胶。用环氧胶,出了问题就没办法了,不过应该说用环氧胶对电路板本身应该没影响呀!电路板的板基就是环氧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做防水都是用704或705硅胶。用环氧胶,出了问题就没办法了,不过应该说用环氧胶对电路板本身应该没影 ...

是呀搞不懂。。。还有舵机正反转怎么调。。。

网友C:
我有GT2,没用过GT3B,但知道GT3B也是可以调反向的。你有说明书吗?没有可以在FS官网上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GT2,没用过GT3B,但知道GT3B也是可以调反向的。你有说明书吗?没有可以在FS官网上下一个。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一网页中:http://www.flysky-cn.com/download.asp?Page=2

感谢  我找到了 再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重新买了吗?没别的办法啦

首先要确认,确实是接收机坏了吗?比如说,其它通道的动作是否正常,如果其它动作正常,则接收机应该是好的,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试着把环氧一点一点撬下来,因为环氧覆盖不是短路性损坏,如果可以撬下来的话,因环氧引起的故障会自然消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找到了 再看

不客气,不过建议以后用新电子设备时先看说明书。特别是控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认,确实是接收机坏了吗?比如说,其它通道的动作是否正常,如果其它动作正常,则接收机应该是好 ...

撬不开了  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气,不过建议以后用新电子设备时先看说明书。特别是控和电调。

呵呵  下午刚到的海王60A的电调刚到也没看说明呢 直接插上了  以后就要注意了

网友:
接收做好放水先,然后拉根天线出来

网友:
怎么说了半天没有人提到油门行程和失控保护的问题呢?

网友D:
FS!垃圾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FS!垃圾控……!

FS虽然是垃圾,但还是有很多人在用,至少我还有用这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FS!垃圾控……!

我有三个不同的你说的垃圾控,我用得满好的!FUTABA的我也用过,我倒不认为好多少,反正我用FS的够用了。
这让我想到一句说相机镜头的话:“照片照得好不好不在于镜头,而在于镜头后的那个头!”

网友:
弱弱说一句,电调有对过油门行程吗?

网友:
哥们,你的电调油门行程没设好呀,我之前的120a也是没设好就会有这事情发生,还好我的是在岸上试的,但我的船都沉了,呵呵

网友:
楼主,新电调是需要设置的,换控也要设置的。接收机估计是好的。

网友:
我用过GT3C,两个接收机用透明705硅胶涂在接收机电路板上做防水,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GT3C和GT3B的功能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玩船的足够了,国产产品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容易

网友:
我的恒龙接收电路板上直接上704,结果距离不足十米了!

网友:
没有做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