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08):
今天炸机把977尾管弄断了,机身那头跟尾电机这头你们都是怎么拿出来的,原厂不知道用了什么胶水,加热也拿不出来,没法换新尾管了

网友:
拔出来就可以呀没有胶水。

楼主:
我这打死也拨不出来,害的我机身座10元,尾35元加邮费8元

网友:
我猜楼主是不是买到官翻机了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打死也拨不出来,害的我机身座10元,尾35元加邮费8元

买机机不贵,买配件死贵,小机机坑爹开始了

网友:
看来得一次多买几包

网友:
尾管上下两部分劈开,分两步拔出呗。
话说楼主炸的厉害,尾管那么粗都。。。

网友A:
花在配件的钱从来都是比买飞机的钱多,LZ看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在配件的钱从来都是比买飞机的钱多,LZ看开点。

我现在用练习架的圆的碳纤管两头磨成正方型用AB胶固定,又活了

网友:
拔出来就可以

网友:
拔出来就行,没有胶水的,应该是防止松动过硬配合

网友:
小机这里一般没有固定螺丝,只能紧配合,否则可能在暴力飞行过程中都有可能射出来。
要搞出来需要点力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