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图问题

楼主(2014-05-08):
想在一个空心圆管上开一个螺纹形滑道。。可是画出的滑道面不是平的。是螺纹面。怎么办??

网友:
在纸上画好贴上去 在开槽

网友:
我猜,LZ 是想搞个 圆柱凸轮??螺旋形滑道,那个面本来就应该是螺旋面,要是是平面才是不对的,,,四轴机床立铣刀搞,,,没有四轴也可以用分度头夹住,铣床一轴自动走,手动跟手感摇分度头。。。。。。。。

网友A:
方案一: 單簡可用上車床用車螺文方法車出槽坑
方案二: 用分度頭装上合適掛輪連接銑床X軸滑台銑出槽坑 (分度頭轉一圈/X軸滑台應前進步距)
方案二: 用版金展開圖方法,將圓形螺旋展開平面再貼上空心圆管上,用等離子或火焰切割方法開槽。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此问题,不知道怎么画,怎么用图纸表达,怎么加工???

网友:
用扫描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 單簡可用上車床用車螺文方法車出槽坑
方案二: 用分度頭装上合適掛輪連接銑床X軸滑台銑出槽坑 (分 ...

这么大导程,这么大螺距,车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