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US 能编辑AVI格式视频吗?

楼主(2014-05-08):
      山狗拍的视频,用EDIUS 编辑,结果无法识别。什么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优酷下载的格式好像就是avi吧?我的也打不开!

网友A:
edius 支持Avi 上不了线 可能视频编码有问题 可试着用格式工厂在转遍avi 如不行你可以传给我视频文件 我帮你看看

网友:
不是所有的avi都能上线,需要转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us 支持Avi 上不了线 可能视频编码有问题 可试着用格式工厂在转遍avi 如不行你可以传给我视频文件 我帮 ...

谢谢。就是山狗拍的。难道要转码吗?转码会影响画质的

网友:
设置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us 支持Avi 上不了线 可能视频编码有问题 可试着用格式工厂在转遍avi 如不行你可以传给我视频文件 我帮 ...

  麻烦您再问一下,造成 视频编码有问题的原因 是什么?  和拍摄器材有关吗? 我是用 山狗拍摄的

网友:
原因很多 有可能拍摄时丢了点数据 也有可能你电脑自身***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发我邮箱一小段视频 在我这试试 1190814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发我邮箱一小段视频 在我这试试

那太不好意思了。 我再试试吧,实在不行就你帮我弄。

网友:
升级edius6.0以上就行,我用山狗拍的都能编,只是卡得很

网友B:
装edius 6以上版本,设置成高清编辑模式。只要计算机配置高,也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edius 6以上版本,设置成高清编辑模式。只要计算机配置高,也不卡。

   谢谢,已解决

网友C:
我也是用山狗拍的,直接用EDIUS编辑会死机,用格式工厂转成AVI后就可以任意编辑了。质量输出选择高质量即可。

楼主(2014-06-10):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山狗拍的,直接用EDIUS编辑会死机,用格式工厂转成AVI后就可以任意编辑了。质量输出选择高质量即可 ...

编辑后画质衰减 大不大?

网友:
AVI格式也分很多,你的***不好

网友D:
edius应该是可以直接编辑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