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定下来了。。。澄星6050完美改无刷。。。。。。。。。。。。。。。。。。。

楼主(2014-05-08):
电调好赢12a刷bl(其实美嘉欣f47的无刷电调应该也行)
成本37
电机a120kv12000无刷成本76(只要是1410无刷就行,网上有nano cp的才60)

满油门%40螺距然后舵机一直动。300mah电池
无刷4分钟。平均电流4.05a(所有东西)
有刷3分半。平均电流4.75a(所有东西)
无刷动力比有刷足。把bl程序中把电机定速从tx直接调到100%后就算在电池放电末尾也比有刷电机强了。
以上的电流数据是我故意弄成大电流来测试的,实际飞行时肯定没这么大电流。。。

实际飞行因电池老化仍然只飞了4分半。但电池只放出了230mah的电量。
实际飞行电流3.1a
要是500mah的电池能飞9分钟。
总体来说不错了。。。

网友A:
要是旋翼机构是金属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旋翼机构是金属的就好了

金属适合静态,塑性形变造成的虚位对小机的影响太大,而且重量也是最大的缺点,成本会非常高,比较入这个机机的就是看中有刷温柔耐炸,金属骚件只会出现在地平线鸭子之类的机型上面。
就算出金属件买的人也不会太多,基本是赔钱买卖,不会有人做6050金属骚件的。

网友B:
电机够力吗?v977在3D时的电流才2.66A左右,续航九分以上,按道理应该比v977暴力吧?
电机颜色挺好看。miniT插跟2mm香蕉哪个电阻小?大概多少?楼主方便测一下原装电池插头的电阻吗,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够力吗?v977在3D时的电流才2.66A左右,续航九分以上,按道理应该比v977暴力吧?
电机颜色挺好看。min ...

我这电流是一直在%40螺距测的,电流肯定会比较大。原装接头最大5a电流。抱歉电阻太小了我没有毫欧表测不了minit插耐电流10a。2mm香蕉头20a。
小鸡用香蕉头确实多余了。如果层主为了孩子不用minit插也没什么。原装接口肯定够电流,换了接口顶多延长个10几秒续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电流是一直在%40螺距测的,电流肯定会比较大。原装接头最大5a电流。抱歉电阻太小了我没有毫欧表测不 ...

有个地方比较纳闷,977温柔3D九分种以上,450mah电池,电流才2.66A,A120电机的电流4A,要么就是v977电机效率比A120电机高,要么就是A120电机比977电机暴力,就目前来说A120也不比977暴力,是不是说明A120没有工作在高效率的状态呢?比如KV跟齿比配合不佳?
简单探讨提示一下。
有次原装电池插头的母头里面的插簧在插电时脱出,仔细查看一翻感觉插簧里面的压片弹力特别小,公头里面的插针又那么单薄,接触面积和压力特别小,而且老手们的小机基本也是miniT插,所以我也想试试。

网友C:
能不能给个电机电调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电机电调的链接?

电调好赢12a。
电机a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比较纳闷,977温柔3D九分种以上,450mah电池,电流才2.66A,A120电机的电流4A,要么就是v977电机 ...

压力特小应该是插头到寿命了。。
但mini t插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容易短路了。有一次我就把一块电池放兜里结果被钥匙短路了。。。
为了孩子安全用原来的插头就得了,大不了每5,60个电之后换一个,插头便宜几毛一个。
注意一定要24awg的线的接头。华科尔CP 思凯利NANOCP伟力等小机连接线 插头 高品质特软硅胶线
这种的。

网友:
哎~这浆,这漆包线,看着真沧桑啊

网友D:
楼主,发个主板改无刷的接线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个主板改无刷的接线图看一下

主板不用改。

网友D:

我是问无刷电调接到原主板的接线图。

网友:
太感谢了,看来自己的6050有出头之日了。
看楼主对无刷研究比较深啊,什么BL、什么TX,什么意思啊?难道还要用电脑来给电调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问无刷电调接到原主板的接线图。

电调原信号线接电机正,主板还要接电源。没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地方比较纳闷,977温柔3D九分种以上,450mah电池,电流才2.66A,A120电机的电流4A,要么就是v977电机 ...

昨天又测了一下,不是电机效率问题,是我电池不行了。。
实际电流肯定不到4a。我正在放电,待会就能得出电流了。飞行总电流3.1a。这个比977耗电可能是因为电调mos管比较耗电。
而且尾电机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又测了一下,不是电机效率问题,是我电池不行了。。
实际电流肯定不到4a。我正在放电,待会就能得出 ...

miniT插跟原厂电池插头的动力能感觉出差距不?

网友E:
不知楼主飞机飞行状态怎样 电机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T插跟原厂电池插头的动力能感觉出差距不?

肯定有差别。
时间长了以后原厂插头的压降大不少,不过飞起来顶多最后几分钟有区别。
但mini t插太容易短路了。。。
不过弄个装电池的盒子就能解决。
愿意改就改,懒得改就用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飞机飞行状态怎样 电机好用吗

当然很好用。。。

网友F(2014-06-09):
自己也准备把6050改成无刷,不过楼主有句话不太准确,如果用500mah的电池,悬停时间不会翻倍的,原因很简单,电池变重了,估计能7分钟就不错了。

另外因为6050的大桨因为材料的关系,风阻比977的大,所以应该达不到977的悬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也准备把6050改成无刷,不过楼主有句话不太准确,如果用500mah的电池,悬停时间不会翻倍的,原因很简单 ...

500mah电池肯定应该能到8分我觉得。
现在我这飞了几十冲放冲进去不到250mah的电池还能飞四分半。。。
就算500mah重了但放电倍数小,压降小,应该可以飞8分钟。
7分钟肯定可以。

网友:
不知道能否用在MINI CP上。MINI CP的无刷套装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够力吗?v977在3D时的电流才2.66A左右,续航九分以上,按道理应该比v977暴力吧?
电机颜色挺好看。min ...

刚才看的你977拉力140g的帖子。。。忘了在哪了。。
这个6050该完无刷后拉力120g差不多。
桨从差不多悬停的油门拉下来瞬间160g那样。。
电调定速还行吧。。主要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G:
请问楼主,电调怎么设置程序?卖家都说不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电调怎么设置程序?卖家都说不能设置。。。。

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电调有刷bl程序吗?怎么刷?没刷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不是说电调有刷bl程序吗?怎么刷?没刷不可以用?

对,没刷用不了的。。
好赢12a程序不支持1s电。
要刷成bl程序才能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看的你977拉力140g的帖子。。。忘了在哪了。。
这个6050该完无刷后拉力120g差不多。
桨从差不多悬停 ...

我的977正负螺距不是特别对称,负螺距小一些,翻的时候感觉很明显,但是肉眼观察正负螺距的差别很小,但是就这一点螺距至少差十几克的力量,看来原厂螺距确实太小了,以后慢慢琢磨改进吧。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够把电调和主板的接线图片发来共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正负螺距不是特别对称,负螺距小一些,翻的时候感觉很明显,但是肉眼观察正负螺距的差别很小,但 ...

6050飞不了暴力点的3d主要是飞机太沉了。
近60g。
能不能帮忙量一下977电机的外径和最高的高度(从安装座到最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够把电调和主板的接线图片发来共享,谢谢!

就是好赢12a的信号线接到原主电机红线(其实是负极)。然后电调主板并联接电池。
没别的接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50飞不了暴力点的3d主要是飞机太沉了。
近60g。
能不能帮忙量一下977电机的外径和最高的高度(从安装座 ...

我的977换上香蕉头也是整60克。
最开始全部原厂配件时那个方法测试推力128克,后来换上9T铜齿后是141克,后来桨夹连杆炸不见了换上6050的十字盘后正负螺距偏差很大,调了一次基本定型,负螺距稍小,正螺距稍大,原厂插头测试推力131克,换上香蕉头推力139克。
对了,期间还把电机直焊了,所以我那些测试只是针对某一个特定变动后做出的对比,要调成正负螺距完全对称需要耗些功夫,暂时凑合吧。
原厂电机尺寸等我明天上午粗略量一下,手边工具不多。

网友:
声明在与折腾,恭喜楼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没刷用不了的。。
好赢12a程序不支持1s电。
要刷成bl程序才能支持。

问题要怎么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要怎么刷啊???????

用arduino nano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arduino nano

不懂。。。。能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能详细点吗

百度航模吧你搜blheli试试,我发过帖子。

网友F:
脑残的论坛回帖数字个数限制!!!
非逼得我用图片来发

网友G:
引用 楼主:
百度航模吧你搜blheli试试,我发过帖子。

不知道直接换977的无刷电调和电机行不行。因为刷电调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脑残的论坛回帖数字个数限制!!!
非逼得我用图片来发

现在我电机电调加起来8g。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直接换977的无刷电调和电机行不行。因为刷电调太麻烦了。

不成,977主板是直接输出无刷信号的。
6050主板输出的是有刷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77换上香蕉头也是整60克。
最开始全部原厂配件时那个方法测试推力128克,后来换上9T铜齿后是141克 ...

你好。。
977电机尺寸测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成,977主板是直接输出无刷信号的。
6050主板输出的是有刷信号。。。

那么买10a的电调可以吗?支持'1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977电机尺寸测了吗。。。

外径14.5,高度12.5,固定座到转子顶部(顶部突出的轴没有算,大概2mm)
误差在0.2mm,我想我的眼力也就这个级别了,毕竟是拿三角板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径14.5,高度12.5,固定座到转子顶部(顶部突出的轴没有算,大概2mm)
误差在0.2mm,我想我的眼力也就 ...

我这个a120电机高才9mm。。。
这么看来977电机的定子比a120电机高大约2mm
功率大了50%(a120电机定子高4mm)
回头我把977电机换6050上。。
拉力应该能到160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买10a的电调可以吗?支持'1s的

淘宝上有一个blheli程序 10a,1s的无刷电调可以用,98一个。。。不过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代刷好赢12a,1s的,成品比那个98的重1.5g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电机电调加起来8g。

真的吗? 我在淘宝搜索的好赢12A电调,重量都是9克啊。

如果电机+电调加起来真的只有8-9克,那就比6050原厂的有刷电机都轻了(10克多一点)

网友F:
按照无刷电机的尺寸算,A120的功率要比977的小。我也有一台977,因为铜齿没法拆下,所以转子拆不下来,否则就可以直接测量定子的尺寸了。

977的无刷电机磁阻较大,感觉跟6050有刷电机的阻力差不多。A120的磁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吗? 我在淘宝搜索的好赢12A电调,重量都是9克啊。

如果电机+电调加起来真的只有8-9克,那就比605 ...

剪掉线,去掉7805的电路。
板子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无刷电机的尺寸算,A120的功率要比977的小。我也有一台977,因为铜齿没法拆下,所以转子拆不下来,否则 ...

比原厂n30小一点。
毕竟定子矮了好多。

网友F:
刚拍的977无刷电机尺寸图片,卷尺都是紧贴着电机表面拍的。
估计定子的高度也就7-8mm吧

网友:
自己也把电机和电调直焊一起了,要不然可以拆下电机和电调,单独测量重量

网友:
刚才又测算了一次,定子应该就在8mm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拍的977无刷电机尺寸图片,卷尺都是紧贴着电机表面拍的。

a120电机转子那圈钢高度5mm,977的高大大约6.5mm两电机定子直径一样
a120电机定子高4mm,推测977电机定子高5.5mm
由此看来977电机功率比a120大37%
pengxiao327测试的977拉力141g,我的6050拉力110g差不多。
由此可见6050改无刷用977电机更好。。。。。。
但因为6050的舵机比977大,还有尾撑。齿轮什么的也比977用料多。
所以如果用977电机改完之后应该会比977重5g左右。

网友:
请问楼主,华科尔这款电调,可以接6050的有刷信号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一个blheli程序 10a,1s的无刷电调可以用,98一个。。。不过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代刷好赢12a,1s ...

代刷吗???给个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代刷吗???给个联系???

你淘宝6050无刷
吧。我现在手里就一个电调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淘宝6050无刷
吧。我现在手里就一个电调了。。。。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

就是淘宝搜索
6050无刷电调
。。于是那个55的就是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淘宝搜索
6050无刷电调
。。于是那个55的就是啊。。。

是一个电调55吗???那是你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一个电调55吗???那是你卖的?

嗯。。。
就是都焊好接头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就是都焊好接头什么的。。

是不是加个电机就可以?加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加个电机就可以?加什么电机?

a120电机,kv12000。
不过伟力v977的应该也行,但我还没买来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a120电机,kv12000。
不过伟力v977的应该也行,但我还没买来试。

想买伟力的,,。。。要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G:
a120电机好,还是977的电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a120电机好,还是977的电机好????

我只用过a120。。力量上来说肯定977的更好。但我没试过977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用过a120。。力量上来说肯定977的更好。但我没试过977的。

可是a120比977更贵啊。多钱的更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是a120比977更贵啊。多钱的更不好?

a120可能本来是给mcp之类设计的,机身本来就轻。977的电机更大,也就适应了更重的机身。
所以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a120可能本来是给mcp之类设计的,机身本来就轻。977的电机更大,也就适应了更重的机身。
所以没有最好的 ...

那你的卖的电调插头和977电机的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的卖的电调插头和977电机的一样不

不通用。我用的是cp系列那种2.54mm的圆插针。不过可以给你一套。
伟力的插针太沉了。
不过实际上直焊最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通用。我用的是cp系列那种2.54mm的圆插针。不过可以给你一套。
伟力的插针太沉了。
不过实际上直焊最好 ...

恩,那我明天跟你买,记得给我977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恩,那我明天跟你买,记得给我977插头。

我指的是给你一套圆的插针。不是977的。
977的太沉了,要是改6050还有可能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给你一套圆的插针。不是977的。
977的太沉了,要是改6050还有可能放不下。

恩,反正可以接977的电机就可以了,我就是6050 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给你一套圆的插针。不是977的。
977的太沉了,要是改6050还有可能放不下。

对了,977电机和6050电机的齿轮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977电机和6050电机的齿轮一样不。

一样。都是8t0.5m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样。都是8t0.5m的

你把电调拍下来了是吗?给我个联系方式,或者发短信给我1300190685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电调拍下来了是吗?给我个联系方式,或者发短信给我13001906859

嗯嗯,明天直接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