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1987三轴云台的么?好用么?

楼主(2014-05-08):
如题,大家评论下

网友A:
你说的头追是什么意思,是指的锁定模式吗  即飞机转,云台不转,  还是说你有头戴设备,头转一下,云台就转一下?

网友:
现在只用了俯仰、旋转。横滚没接,通道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头追是什么意思,是指的锁定模式吗  即飞机转,云台不转,  还是说你有头戴设备,头转一下,云台就转 ...

我说的是后者,头部动作追踪

网友A:
可以的 ,你把云台控制板看做是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你把云台控制板看做是一个舵机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你云台,图传,相机怎么供电的啊-0-学习下。另外说下用你这种供电方案的供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你云台,图传,相机怎么供电的啊-0-学习下。另外说下用你这种供电方案的供电时间

...

全部从动力电取电,遇到电压与设备不兼容的情况时, 就自己加稳压模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的控和你的一样,自己正在设计伞形8轴,也想用这个云台,请问这个云台的长、宽、高是多少,谢谢 ...

这个你要问卖家了,我也么量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的控和你的一样,自己正在设计伞形8轴,也想用这个云台,请问这个云台的长、宽、高是多少,谢谢 ...

长20、宽13、高21。这是我做保护箱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问卖家了,我也么量过

你没买他的东西,不一定会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20、宽13、高21。这是我做保护箱的尺寸

非常感谢。

网友C:
客气了,期待你的jj早点上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期待你的jj早点上天哦

谢谢。

网友(2015-01-12):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1987的微单三轴,Z轴是否可以360°无限旋转?图传的AV线和电源线,是否也可以随之无限旋转?能 ...

买个12路的滑环即可,俯仰,旋转,模式切换,AV,快门,电源,都可以过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入这个云台,(个人意见)云台我买来大半年,就出来没有好过,所谓的果冻啊,晃动啊,摇头啊.......换桨,换电机,换机架,换云台减震板,调参.......哎,都把我搞伤了,返厂2次。

还是还是依旧。

可能是我遇到了个别嘛,呵呵。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好,开源的东西就这样,要求不高,资金有限,有折腾的心里准备 的情况可以考虑的还是。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已改18路花环,云台老板是个好人。当时调试半天怀疑,横滚电机或是传感器问题,老板二话不说直接发个电机和传感器给我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