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Ghoust----MACH如何控制主轴反转?

楼主(2014-05-08):
  雕刻机做好一段时间了,用来啃铁,钻孔都没问题。现在想玩玩攻牙,不知道各们前辈是如何做的?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目前配置是这样的:MACH3的一款式接口板,XYZ是86的步进。主轴是无动力+伺服电机。接口板输出0-10V模拟量控制转速。但是不能反转,也不能精确的控制转速。
伺服也没有转速信号反馈给MACH3,不能闭环控制转速。所以想请教大家,怎么样才能实现攻牙?就算不能直接攻牙,有没有办法让主轴反转啊?

这是我做好的机子:

网友A:
三轴怎么攻牙?四轴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怎么攻牙?四轴才可以。

不是吧,,,攻牙和三,四轴没关系吧?

网友B:
你已經是伺服電機,不用全避環,用個彈性攻牙頭裝上,就可以攻牙了,我的電主軸(2.2KW)也可以攻M6以下的,M8扭力不夠,M8我用銑牙刀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經是伺服電機,不用全避環,用個彈性攻牙頭裝上,就可以攻牙了,我的電主軸(2.2KW)也可以攻M6以下的,M8扭力 ...

请问这位兄台,攻牙的时候,你是如何实现主轴反转的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兄台,攻牙的时候,你是如何实现主轴反转的呢?谢谢。

伺服電機可以反轉的,你要看手冊,我只會三菱的,我的電主軸都可以反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電機可以反轉的,你要看手冊,我只會三菱的,我的電主軸都可以反轉了

你用的什么系统呢?维宏?MACH3?或者其它吗?伺服可以反转,但是控制卡只能输出0-10的模拟量,不能输出-10-0。所以不知道如何用MACH3来控制反转,谢谢。

网友B:
這是三菱MR-J2S的,你可以参考看看

可以的,我是用JNC40M,用繼電器輸出,一般控制卡都可設定正反轉端口例如我的事OUT1=正轉,OUT2=反轉,接到繼電器,也是用0-+10V控制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是用JNC40M,用繼電器輸出,一般控制卡都可設定正反轉端口例如我的事OUT1=正轉,OUT2=反轉,接到繼 ...

唉,小弟菜鸟一枚,对电器方面实在不懂。虽然知道你讲的方法了,但是无从下手,如何引线,如何接继电器?我从MACH3卡上就接了两条线到伺服驱动器上,0-10的正负。这样可以达到反转的效果吗?

网友B:
不行,驅動器有正反轉訊號線,要接到MACH3控制卡上,中間要用繼電器隔離,看你是哪一廠牌驅動器,找找說明書,一定有的,百度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驅動器有正反轉訊號線,要接到MACH3控制卡上,中間要用繼電器隔離,看你是哪一廠牌驅動器,找找說明書,一 ...

请问大师用的什么型号的继电器?用的什么接口板,能不能发个链接参考一下,谢谢。我用的是台湾东元伺服0.75KW的。3000转。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Z轴用步进怎么解决自锁和回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Z轴用步进怎么解决自锁和回差问题?

我现在的Z轴是用的5比齿轮箱变速,还不是用的行星减速器呢。但是我觉得精度0.05真的没问题。后来我又买了个行星的,我感觉还不如这个齿轮的精度高呢,也许是买的便宜货吧。
之前我也想到主轴比较重,不自锁会不会掉下来,现在才发现,锁不锁没关系,根本不会掉下来。装好后,我再使劲压,它也不会掉下来的。Z轴没用减速就不知道会不会掉了,但是我现在这个结构是完全不担心会掉下来的。
有的东西没做过,也不知道。现在做出来了才知道了。

网友D:
是东元20B的伺服吧,把主轴控制方式改成脉冲和方向,速度可闭环控制,大小可调,转动方法可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东元20B的伺服吧,把主轴控制方式改成脉冲和方向,速度可闭环控制,大小可调,转动方法可换。

我的应该是红色框里面那款。请教一下前辈,如何实现闭环控制?关键是伺服驱动器的转速信号如何和MACH3进行交互,这点搞不懂。请问如何下手啊?谢谢了。

网友:
前辈不敢当,我小白一个,首先查看说明书,确认伺服驱动具有位置模式,设置驱动方式为位置模式,脉冲方式设置为脉冲+方向,查看说明书位置控制简图,将CN1相应针脚与并口相连,如TSDA中14脚(pulse+)接并口+5V,15脚(pulse-)接并口脉冲,16脚(DIR+)接并口+5V,17脚(DIR-)接并口+方向,设置mach端口设置中主轴为脉冲控制,设置主轴电机端口,电机调试,主轴皮带轮,跟使用步进电机做主轴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你可以查看以前论坛前辈们的帖子;攻丝好像不要检测主轴位置吧,伺服电机本身就是闭环的,转速很准确。如果要检测主轴位置论坛的前辈也说到过,就是“步进电机主轴闭环控制”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驅動器有正反轉訊號線,要接到MACH3控制卡上,中間要用繼電器隔離,看你是哪一廠牌驅動器,找找說明書,一 ...

这位朋友,请问你用的什么卡?我问了几个淘宝卖家,说卡都不支持反转,能不能给一下链接,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