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500df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5-08):
1,500dfc,用D10遥控器怎么样?

2,在500上3gx好用还是K8好用?PS,听很多人说3gx比K8难调多了,是真的吗?

网友A:
3GX对高手来说是个好东西,新手的话乖乖买个K8吧,遥控器可以用,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买个好点的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买个好点的控手感真不一样!买个主流的控,用的人多,搞不明白了,可以有很多有经验的大侠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对高手来说是个好东西,新手的话乖乖买个K8吧,遥控器可以用,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买个好点的控。

充电器的选择呢?

网友A:
飞500充电器买个A6就基本够用了,你又不飞3D,开5.5A充一块6S2600的电池大概需要25分钟,如果嫌充电慢的话,就一次到位买个PL6或者PL8,我目前主要飞的就是500,用A6充电感觉太慢,准备换PL6,开10A充电,一块电池7、8分钟应该可以搞定。量力而行,飞了500你肯定还想飞700,充电器是迟早都要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500充电器买个A6就基本够用了,你又不飞3D,开5.5A充一块6S2600的电池大概需要25分钟,如果嫌充电慢的话 ...

飞3D就上PL6或8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3D就上PL6或8对吗?

也不是飞3D就要上PL8。普通模式悬停能飞5分钟,飞3D就只能飞3分半,充25分钟的电池,然后飞3分半,必然要换充电嘛,要不然就买一堆电池。500的电池,一块咋都要240左右,我现在都用的450的电池串联飞500的。

网友B:
先说一下打算扔多少米,然后大家给你参谋参谋。

网友:
有条件500起步是对的,把DFC换成FBL好些,充电器至少200W以上,控最好看身边模友用的多的便于交流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一下打算扔多少米,然后大家给你参谋参谋。

大概6000左右!~

网友C:
都上大鸡了,就不要买K8这种不靠谱的东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上大鸡了,就不要买K8这种不靠谱的东西了吧

咨询过很多人,都说3gx难调~我想上500的原因是他大稳一点,毕竟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上大鸡了,就不要买K8这种不靠谱的东西了吧

都买电脑了,就不要用盗版WIN7 WIN8这种不靠谱的东西了吧。

哎。。电脑慢得要死,还经常死机,该死的盗版WIN8。。。我打算上正版WIN8!

网友:
k8飞500没问题啊,关键接收机不水就行。

网友B:
打算上什么控呢?同时要考虑接收机的,一般不会就整一台机,可能还会有固定翼,我的控里还有一台虎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上什么控呢?同时要考虑接收机的,一般不会就整一台机,可能还会有固定翼,我的控里还有一台虎王{:1_61 ...

遥控器打算D10,因为工具+机子,充电器啥的,都差不多超预算了~

网友:
新手只好买套机了,其实自己副厂件组用不了这么多米。

网友:
模拟器飞过吗?完全新手吗?
上450吧。不会错的。

网友:
我就用D10飞500完全没问题,陀螺好点的吧,我用MB

网友:
K8与固朗V2那个好调

网友:
新手开始就是悬停,然后还是悬停,继续四面悬停,所以个人感觉K8和3GX会有多大的区别呢?如果稍微用点心,3GX也不算很难调吧,我就是照论坛里的视频,然后一步步来,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D:
6000多的预算就不要上500了吧。。
新手,设备的投资永远放在第一位。 遥控器,充电器,工具,那一定是要买承受范围内最好的。
剩下的钱再选飞机。还是如450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0多的预算就不要上500了吧。。
新手,设备的投资永远放在第一位。 遥控器,充电器,工具,那一定是要买 ...

我也同意,看了很多帖子后,决定把钱放在遥控器,充电器和工具上,一步到位,以后玩大机不用麻烦浪费钱~

网友:
450的配件還是比500便宜些的樣子

网友:
想問一下3GX是否加一個DSM2衛星就可以用於D10
不用再加接收呢?

网友:
多练练模拟器再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