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泡沫塞斯纳,蓝头15级动力!

楼主(2014-05-08):
先上视频!图片在后面哦!

防止喷油到机身,接了根管子,飞了一圈发现导致油门迟缓,还容易熄火,结果扯来扔了,喷就喷吧,毛巾伺候就是了。

视频里起降都是歪歪扭扭的,就是前轮转向固定螺丝弄不紧,后来想了个办法,把螺丝这面的钢丝磨了个平面,再用钳子紧固螺丝,问题解决!

之前启动发动机都学着用手从上往下拨,手都甩疼了!后来发现,就这样轻轻一拧就能发动了!拧一下立即缩手,还没被打到过,呵呵!

没有加油时候的重量,加满油大约就1000克吧。

发动机固定情况,木条下还加了一层层板,强度更高。最下面的层板是固定在机身上的,也是非常牢固的。

发动机机脚和木条之间【后面】垫了一张平垫,以做出下拉角,发觉一张平垫的厚度还不够,大油门仍旧抬头厉害,明天再加两张试试。

拉杆胶头担心松脱,用鱼缸充氧管剪了些这样的圈套上去,稳当!

网友A:
我也有个大的泡沫塞斯纳,躺在盒子里一直没装起来。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大的泡沫塞斯纳,躺在盒子里一直没装起来。改天试试。

我这个列兵都能整,你肯定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列兵都能整,你肯定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牛啊,求安装细节图,把我那个退役的塞斯纳装起来

网友:
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啊,求安装细节图,把我那个退役的塞斯纳装起来

这个很简单啊,没有拍安装细节,反正就是先把木条粘到机身层板上,再用能穿透发动机机脚、木条、层板的长螺丝钉把发动机固定到层板上即可。发动机后面的螺丝孔那里,在机脚和木条之间点两片垫片,做个下拉即可

楼主:
是啊
这玩意就像做新郎,只能自己来,别人帮不上忙的啊

网友C:
不错 我也有个泡沫15级
你的油管用错了吧  这是汽油的?
貌似甲醇会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我也有个泡沫15级
你的油管用错了吧  这是汽油的?
貌似甲醇会腐蚀?

就是有些掉色,凑合吧,用段时间换

网友D:
油固定翼會比油直麻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固定翼會比油直麻煩嗎

没玩过油直,但知道固定翼成本比直升机低,就电机电调,舵机接收电池就差不多了,直升机还要陀螺仪和锁尾舵机,而且对电池的要求也高。固定翼就简单多了

网友:
不错的发动机。。。

网友:
飞机闯红灯了

网友:
注意飞行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