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的问题,请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2014-05-08):
从800翼展f4u海盗一路玩来,上天其实没几分钟,海盗已经惨不忍赌了,朗宇2216 格式2200 发现上天后很难驾驭,活动特别灵活,油门必须中上才能平飞,松油就头下螺旋着地,几个起落就闪架了,后来又入了赛斯纳400 1400翼展 还是挂一样的设备,发现比800的海盗好飞多了,但还是好快,两款鸡鸡都是下端翼,看论坛上大神说上端翼比下端翼好飞,大鸡鸡比小鸡鸡好飞,不知道对吗?啰嗦了半天入正题,才组了款冲浪者x8 1400翼展,看介绍说是飘飘机,不知道速度快吗,机翼就直接插进去吗?不用固定吗?如果固定死了又不方便携带了,又飞过的大神解答一下吗,新人万分感谢!!!

网友:
速度不快 很好飞 机翼一定要固定死

网友:
我的机翼是对插的,不暴力飞一点事没有,拧好螺丝,再黏根胶带,顺风跑回来80km/h也没事过啊。可拆卸的方便携带

楼主:
固定死不好带啊,后备箱放不下

楼主:
没螺丝给你固定啊,就是对插的,怕粘上了有不好带,就是问问不固定可以吗?或者又方便拆卸的方法

网友:
谁说冲浪者X8对插没螺丝的?

网友:
现在新出的是可以拆卸的

楼主:
没螺丝固定啊,两边机翼各有一根碳管,中间一根粗碳管插进去的

楼主:
手机照的相太大发不上来,装好的鸡鸡不敢飞啊

网友:
机翼插进去,用纤维胶带固定一下,拆翅膀的时候撕掉就是了。

网友:
如果是天捷力的冲浪者,对插后机翼下面的碳杆位置左右各有一个固定螺丝,你仔细找找

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方便拆卸,携带方便

楼主:
纤维胶带粘多了不好看啊,上面那位朋友说的可能型号不一样,压根就没螺丝,问tb店主说就这样插进去的,坑爹的鸡鸡,还是很感谢大家

网友:
你的电机是多少kv 值的,塞斯纳飞的快是你配了***螺旋桨吧!海盗估计是你重心放的太靠后了

楼主:
朗宇 2400kv6*4的浆,原配5*5的三叶桨,赛斯纳用的11*9的浆,已经闪架了,两架飞机我一块电池都没飞到,话说我模拟器练的挺好啊,上天就慌了,现在买个nx3便宜飞控安上,大神别见笑啊

网友:
一定要固定死。我第一家和第二架飞机都是冲浪者。就是因为第一架飞机机翼没有舍得用胶,结果第三次去飞是提控回家的。

楼主:
粘死后备箱都放不进去,还是考虑纤维胶吧

网友A:
冲浪者的山寨版太多,,,198元那个是原版的,,,对插机翼,中间有根碳管,两片机翼反面各有一颗螺丝,对拆后旋紧,绝对不会掉,我炸过几次机,机头都扁了,机翼只是脱出来一截,装回去依然紧固,重要没发生过空中解体机翼的。。。。。

另外楼主800的小飞机上2216电机,2200电池,一定非常刺激吧,不是高手控制不过来的,,,速度应该能破百的,,,这机用2208+3S800电池已经很暴力了~~~我前几天没事装了2212上去,速度破百完全没压力,,,你装2216我真是蛮期待这飞行效果的~

网友:
买正版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的山寨版太多,,,198元那个是原版的,,,对插机翼,中间有根碳管,两片机翼反面各有一颗螺丝,对 ...

非常感谢您,对于我这新手来说还是飞好小子吧,我光看好看了,好小子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海盗是很快,炸的更快,完全找不到在模拟器上玩的感觉,x8也炸了,尾巴断了,用飞控都炸,难道我不适合玩固定翼,为毛我模拟器上飞的挺好呢

楼主:
有很慢的机机推荐一下吗?只求入门休闲飞,好小子不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