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扫描避障

楼主(2014-05-08):
有没有谁用过扫描式激光仪啊,如果想使用此类避障应该怎么做啊,有没有相应的程序什么的?

网友:
NASA应该有相应的技术……

网友:
嗯,嗯,不错。再装个导 弹什么的,遇障,直接炸了就飞过来了吧。打电话问问国防科工委。。。。。

网友:
激光。。。。。。
用超声波吧,这个靠谱

网友A:
激光扫描的话目前我的认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激光测距仪 一行一行的扫描面...然后把每个点的距离都计算比对就得出具体的立体空间维度了..

网友:
超声波靠谱,激光成本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激光扫描的话目前我的认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激光测距仪 一行一行的扫描面...然后把每个点的距离都计算 ...

原理就是这样的。你能做出来的话,就不用在这边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这样的。你能做出来的话,就不用在这边玩了。

做出来倒是不难..不过要实现三维扫描需要个时间..不可能是瞬间完成..用激光替代超声波定高倒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