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BEE CP3直升机罕见故障求解

楼主(2014-05-08):
(无正文)

楼主:
?from=y1.2-1-176.3.1-1.1-1-1-0  还有这个更奇葩的问题 E020突然全油门....

网友:
CP3三合一的主马达MOS烧掉了,烧了就相当于直通,一般是炸鸡马达堵转的原因。

网友:
大LAMA的接收也是单独的,接一只舵机到油门通道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发射和接收问题,大LAMA的三合一和CP3的差别只是多了一只功率MOS和程序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马达堵转很容易造成功率MOS损坏。

网友:
油门反舵了吧。

网友:
我的Esky在睡觉

网友A:
我入魔的第一家机机就是ESKY,结果飞了半年,使用没有离过地(不是飞不起来,而是飞起来不能控制),后来入和450C后,才算真正学会了悬停,ESKY就是一个坑爹的机机,飞不好的,比伟力的玩具机还差。

网友:
而且ESKY的机机配件超贵。

网友(2014-06-24):
cp3可以出我吗?

网友B:
我的悬停简单航线是Esky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入魔的第一家机机就是ESKY,结果飞了半年,使用没有离过地(不是飞不起来,而是飞起来不能控制),后来入 ...

飞不好说明你基本功不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悬停简单航线是Esky练出来的

哈哈。。我也是。。感觉飞好了在飞别的飞机玩儿似的

网友(2014-11-25):
提起esky就心中神兽奔腾,飞得是静若处子,动若癫痫,调的再稳也时不时要给你来点儿小状况。
只要用副厂电池就会烧掉四合一接收器――哪怕电池规格完全一样都不行,绝对烧。lz的就是因为四合一烧了。我就有一架cp3,之前在客厅调试,结果副厂电池刚插电就烧了四合一,电池规格放电量电压神马的完全和原厂一样,只是多了400mah,于是瞬间负螺距最大狂转,抽弯了尾管就准备来抽我,幸亏女友机智地扔过去一堆要洗的衣服,然后卡住了主旋翼磨秃了大齿烧了主电机。。。事后各种换配件,配件还贵得堪比450。
从那次以后见到esky就躲得远远的,我现在就连模拟器都不飞esky的机。

网友:
开控,确保安全下,在手上连电开机,推油门到最大,最大油门时电机停转就是控上油门开关反向了,控上油门开关拨过去就可。如果油门摇杆到最大始终转就是三和一坏了!
看第一个视频直观就是MOS管,但两个看完应该是控上油门开关反了,你的ESKY控没用过,类似的用过,一排开关,都是正逆开关,不是在控正面就是在控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