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通电红黄交替闪灯

楼主(2014-05-08):
以前飞v1和lite从没遇到过,今天第一次飞v2就遇上,幸好带了电脑,提示磁场需要校准~
之前安全飞行了俩起落,换了个场地,距离100米就出现磁场异常了。重新校准后正常起飞了~
大家有遇到过么?

网友A:
不是距离问题,是新场地下面可能含有“稀土”哦。

网友B:
做磁场校正试试,不要在金属的物体上通电,比如汽车上一类。其实这样闪动也没什么问题,姿态模式飞行不影响

网友(2014-11-30):
我的是红黄常亮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了,调参结束后重新通电,就黄红交替,拨动三连杆没有变化,然后提示有磁场干扰,然后我做了一个GPS那个讨厌的旋转校准就好了

网友:
我的不是交替,红黄灯一直亮着,做了校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