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的电流计 电流值错误

楼主(2014-05-08):
OSD 上显示的电流 一直都是0.9a 偶尔0.8a 推油门电流还是0.9a 飞了一圈下来查飞行纪录最大电流还是 0.9A飞了半个小时竟然耗电是 346MA。。。。。。。。。。 真郁闷
接上3S 的
电池
。测量电流计GND POW CUR 电压也正常 分别是 12.1V 2.4V。

网友A:
还灭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B:
我的是不准,偶尔就变成0了,然后有慢慢变成十几a

网友C:
2套用着都没问题~

网友D:
说明书上有电流不准的说明

网友E:
接线反了吧,我的也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没遇到过。

网友G:
飞控上电流计模块烧了,我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