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飞控代码中的一处BUG

楼主(2014-05-09):
在 src/modules/systemlib/param/param.c 文件的param_save_default函数

511行。res变量没有初始化 。导致后面的param_export函数可能不会执行

int
param_save_default(void)
{
        int res;
        int fd;

        const char *filename = param_get_default_file();

        /* write parameters to temp file */
        fd = open(filename, O_WRONLY | O_CREAT);

        if (fd < 0) {
                warn("failed to open param file: %s", filename);
                return ERROR;
        }

        if (res == OK) {
                res = param_export(fd, false);

                if (res != OK) {
                    warnx("failed to write parameters to file: %s", filename);
                }
        }
。。。。
}

这个判断逻辑究竟是什么 还不清楚,问题已经提交到px4项目, 暂时可以将511行的res 赋值为OK来规避

楼主:
Px4那边确认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他们打算把那行判断给删除来解决。来不及等官方更新的同学自己编译下代码吧

网友:
我最喜欢比我有文化的人了。

网友:
if (res == OK) {
                res = param_export(fd, false);

是有问题。看上下文res是判断能否成功写入的变量,
应该直接 res = param_export(fd, false);然后再判断res返回值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行代码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写呲了应该是...

网友A:
展开OK的宏定义是多少,0?编译器在有些编译参数的情况下会自动把变量初始化成0的,所有那个param_export还是有可能执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展开OK的宏定义是多少,0?编译器在有些编译参数的情况下会自动把变量初始化成0的,所有那个param_export还 ...

局部变量不会自动初始化为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局部变量不会自动初始化为0的

这个参数呢?-finit-local-zero,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呢?-finit-local-zero,不过我没试过

指定编译参数就另说了,不过还是初始化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定编译参数就另说了,不过还是初始化安全点。

对,而且最好加上-Wuninitialized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没初始化的变量

网友:
代码还不成熟啊,影响飞行品质!

网友:
崇拜。代码什么的最难了

网友C:
主要是没完整研究代码,就这几句的来看,我觉得  if (res == OK) 里面的res可能写错了,应该是fd的,程序员不会逗比到随便没实体化的变量去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没完整研究代码,就这几句的来看,我觉得  if (res == OK) 里面的res可能写错了,应该是fd的,程序员 ...

fd在上面已经判断拉~
这个不是程序员的错, 一般在大量的分支合并和版本***迭代时代码的支线合入或合并补丁时容易发生这种错误
目前px4主线版本和稳定版都已经合入了这个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fd在上面已经判断拉~
这个不是程序员的错, 一般在大量的分支合并和版本***迭代时代码的支线合入或合并 ...

上面的是<0的判断,后面用==OK的判断,没矛盾....就好像前面是<0一种情况,然后==0一种情况,>0又是一种情况,所以不能直接用 if else,只能判断两次

网友(2014-07-24):
lili,请问 你的qq 多少啊,我是 研究生,我们组 几个小伙伴 正在研究 pixhawk 这套代码,编译的时候 也出现了问题,我qq 是2475870358,希望 能加你联系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x4那边确认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他们打算把那行判断给删除来解决。来不及等官方更新的同学自己编译 ...

学习,学习了。。俺 天天搞硬件,很久没搞软件了。

件:昨晚上给飞机轴钻孔,孔里冒出来 闪光的火星铁带

*******************************************

请问楼主:如何 构建 一个 编译环境??(XP系统 永不升级)

我这里 没有宽带网络,无法下载 超过 5MB 的文件,,,

我愿意 支付费用:请你 把你的 “编译”软件 套包,

刻成光盘——邮寄——可以吗??(我练习用 120元 可以吗)

_131 0126 5948_重庆

网友:
厉害 都是高手    反正我看得懂 - -

网友:
顶级高手,看不明白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   啥也看不懂

网友(2014-09-01):
我就喜欢会写代码的程序猿

网友:
这是导出参数的代码吧,是ardupilot的还是Qground的?

网友(2014-11-04):
楼主,我才开始接触开源控,完全外行,去pix官网下载源码,不知道为什么网页就是打不开,48282475@qq.com是我的邮箱,能不能麻烦你给我发一份你手上的资料和源码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x4那边确认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他们打算把那行判断给删除来解决。来不及等官方更新的同学自己编译 ...

这个编译的时候应该会warnin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