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能飞行多久?

楼主(2014-05-09):
配置如下:                                               郎宇 v2216 900kv。天行者30A。飞控 apm 2.6。6h gps。 3s 4000

网友A:
多大机架 多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机架 多大浆

f450机架。1045浆。谢谢

网友:
起飞重量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也就十多分钟吧

网友:
应该在17-18分钟左右

网友B:
现在发不了帖子,只能借个位置咨询一下!

不知道那位大侠来支持一下,问题就是:

使用什么组合,才能更远距离的控制飞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发不了帖子,只能借个位置咨询一下!

不知道那位大侠来支持一下,问题就是:

遥控用功放或者增程
用地面站自动航点飞行,只要有电可以飞到地球任意一个角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用功放或者增程
用地面站自动航点飞行,只要有电可以飞到地球任意一个角落

遥控用功放或者增程???能说清楚一点吗?比如用什么型号,可以支持多少距离?

用地面站???如何理解??

自动航点飞行??意思是自动提前设定巡航?

网友:
估计也就10分钟多点

网友:
你到x宝上搜433增程,功率大点飞10km没啥问题,关键是飞那么远你是完全看不到你飞机的,另外要想10km图像实时回传必须要往里面狠狠的砸银子,还有你的机机一个起落的电量能够飞那么远再回来吗?

网友:
昨天看dj貌似出来一款,预定价格7999,双向传输,遥控器连到他的功放上面,遥控距离貌似可以用KM计算,同时功放还能接受机机上面狗传回来的1080高清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