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的电池用a6充电器怎么充电?那上面没有专门针对5s的平衡头吧

楼主(2014-05-09):
5s的电池用a6充电器怎么充电?那上面没有专门针对5s的平衡头吧

-------------求解。。。。。

网友A:
插6S口,会自动识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6S口,会自动识别的

对,凸筋向上靠右插。还可以吧左边的凸筋用刀削了去。

网友C:
是个问题,除非强行插6S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凸筋向上靠右插。还可以吧左边的凸筋用刀削了去。

最有经验的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问题,除非强行插6S座。

把左边的凸筋用刀削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削,靠左第一个凸位插入就刚好,削了不好对,而且容易正负弄反,有烧烤味道就大事不妙了

凸筋向下靠左插,凸筋向上靠右插。切记切记!

网友(2014-07-18):
学习中~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