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3D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09):
首先感谢一下DJI解决问题的神速,自上次扰流层下降过快炸鸡问题反应后大疆用最快的速度发布了更新软件,现在已经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得不说企业强大了自然售后也就提高了!选择大疆我不后悔!
         这次我遇得到问题时在phantom2启动时发现其中有一个桨不是同步启动的,而且是不规则的在四个电机中轮流出现,m很明显要比其它的三个桨要慢个1秒左右,关机后再启动又正常了,在正常情况下(四个电机同步启动)我也飞了下,机器没有遇到问题,但我想想这会不会时一种隐患?要是在空中出现一个电机反应慢半排的情况下那结果时非常可怕的!这个问题我不是第一次遇见了,前几次都没有在意,每次遇到都是关机再启动正常了就起飞!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希望坛子里的高手、前辈还有DJI工作人员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先谢谢了!

楼主:
机器的软件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A:
始终是那一个电机慢?

网友B:
你炸過機 應該是電子變速器有傷到了(在台灣叫電子變速器)在內陸不知道是不是叫電機 之前朋友也炸機過 沒多久也跟你相同的情形發生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始终是那一个电机慢?

不是!不规则的有一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炸過機 應該是電子變速器有傷到了(在台灣叫電子變速器)在內陸不知道是不是叫電機 之前朋友也炸機過 沒多 ...

谢谢你的热心!可是我这4个电机不规则出现这问题阿

网友C:
应该是机器没放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机器没放平吧

都是平地阿,但不是绝对的水平!

网友D:
是不是启动的时候会抖一下然后再起转?没问题的,新机也这样

网友E:
飞行时注意点就好了正常现象电流没同步,人离飞机距离远一些推油门杆时慢一些就好了,如果飞行有问题你可以再发帖 ,

网友F:
我和你一样出现不只一次这样问题

网友G:
進入調參軟件!馬達--->馬答怠速速度--->推薦--->再調整一段
試試因該會變好!請用naza-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启动的时候会抖一下然后再起转?没问题的,新机也这样

不抖,启动别的都转了那个才开始!是启动慢半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行时注意点就好了正常现象电流没同步,人离飞机距离远一些推油门杆时慢一些就好了,如果飞行有问题你可以 ...

飞行有问题那不就意味着炸鸡吗?为啥不在地面处理隐患非要等发生了才去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和你一样出现不只一次这样问题

希望官方能给出个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進入調參軟件!馬達--->馬答怠速速度--->推薦--->再調整一段
試試因該會變好!請用naza-m模式

我尝试一下!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这么快帖子就沉了!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都进来解答一下

网友:
飞起来观察姿态有无异常就可以了

楼主:
飞起来很正常

网友H:
您好,这个是电机启动时的怠速状态,只要提高油门转速上去后就会正常。在飞行中并不影响其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这个是电机启动时的怠速状态,只要提高油门转速上去后就会正常。在飞行中并不影响其姿态。

谢谢你的解答!这样我就放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