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靈2+藍芽地面站的問題請教技術人員

楼主(2014-05-09):
我的精靈2裝了藍芽地面站
地面站配ipad air 功能一切沒問題
但是地面端can口插著btu模塊
開啟NM無線調參  IPADAIR都顯示找不到主控
就算把BTU直接插在精靈2的CAN口
也是顯示找不到主控
請問 技術  精靈2不能無線調參嗎?
另外LIGHTBRIDGE 跟地面站是否不能並存?
謝謝

网友A:
楼主你好!
phantom2还不能使用蓝牙调参,且暂时Lightbridge不可以跟2.4G蓝牙地面站一起使用。

网友:
请问DJI技术支持2苹果4S 手机怎么下载蓝牙调参软件? 我是nazav2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phantom2还不能使用蓝牙调参,且暂时Lightbridge不可以跟2.4G蓝牙地面站一起使用。

精灵2不是用的NAZA M V2么?为什么不支持蓝牙调参呢?